关于桨的不解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2-09-30):
由于小弟居住的城市模型事业发展不是很好  从入魔到现在海陆空都是一人潜水学习连带自己摸索着前进  很是艰苦 没少折腾有苦有乐...
哎! 但今被X宝牛X客服给搞郁闷了   特意来向各位高手求助 学习......

跟着冻鱼迷上甲醇船 买的成品船一路折腾下来 改轴 加减速座 加水冷 换排气 试桨。。。

试桨的过程中一直用便宜实惠的尼龙桨  CNC的买一堆试钱包也扛不住啊!  最终试出55的三叶尼龙桨速度最快

于是X宝购入   CNC5514三叶正反铝桨 内径=4.76mm 直径=55mm 螺距=1.4 金属桨

到手急冲冲奔到公园安装下水  可...... 问题来了  船速度不给力   发动机根本不吼叫 水花很大船进水也变多了

拆下和原来的尼龙桨对比 发现两个桨样子有很大差距  注意 桨叶之间的距离  桨叶的弧度 桨叶形状
尼龙桨是52 1.4螺距的
就这么点事 问了问客服 不耐烦加前后矛盾的解答 把我给搞郁闷了

------------------------------------------------------------------------------------------------------------
请教的问题来了  !!!CNC桨上标的是 55  18     请问大家后面这18 是什么意思? 客服前面说CNC螺距是1.8   后面又说只有1.4 1.6 1.7 1.9 到底螺距是几个标准?
还有这个螺距怎么测呢?

楼主:
最后客服直接下线了

大过节的值班 不给他计较   发上来聊天记录只是让大家帮忙指正下错误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网友A:
客服同志满心都想着放假,楼主却这样刁难人家,……呵呵

网友:
尼龙的会变形,你高速跑的时候螺距因为变形而变小。 你应该买螺距小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同志满心都想着放假,楼主却这样刁难人家,……呵呵

我想问下 我那句话刁难他了?

给我发错货了  还得我求着他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 我那句话刁难他了?

给我发错货了  还得我求着他换?

你没有一句话是故意为难他,只是他等待放假的心情太迫切了。另外,我是新手,不懂你的这个疑惑

网友:
只能告訴你...懂螺距的會生產槳的少之又少..懂的又生產又賣出的.又更少...

网友:
恐怕客服也不懂……

网友B:
很明显浆上的负荷大了 。一来楼上有说尼龙浆超负荷会有些变形。还有就是浆叶的形状。很明显你发的图上的尼龙浆浆梢比较尖,CNC浆的导边明显更宽更肥大一些。其实浆除了直径螺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被很多人忽略了。  那就是盘面比!你可以试下把浆的浆尖用锉刀休小一点 。 同螺距同外径的情况下浆尖越肥越大负荷也就越大,给用加力杆拧螺丝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浆上的负荷大了 。一来楼上有说尼龙浆超负荷会有些变形。还有就是浆叶的形状。很明显你发的图上的尼龙 ...

感谢解答

拍的是CNC5514  卖家发的5518  当时下水心切 没注意看下就拆开

在这家买了也不少东西 可气的是这客服的态度

前面说CNC螺距是1.8的  后面改口说CNC螺距就没1.8

我想问下大家CNC螺距有没有1.8的  这个桨上标的5518 前面55代表直径后面18是不是代表螺距?

网友:
同情!再试试吧。

网友:
也别难过,人家做淘宝也不容易,要靠这个吃饭的。当然没有时间精力玩船,所以大多数淘宝卖家你问他太多东西是不清楚的,因为他们仅仅是商家不是玩家。并不清楚玩家真正的需要。
你图片上的两个桨并不是一个系列的,而且螺距也完全不同,当然很难替换。

楼主:
买来打算假期爽玩的......这下好了

网友:
这个假期你就只有先装你的尼龙桨玩了。等过完节把你的配置说一下,我给你配桨。联系方式已经给你论坛短信了。

网友:
0.00000000000000000041这个精度牛的

网友:
没什么精度,卖家随手打的,单位可能是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