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

楼主(2012-09-30):
450无副翼,直升机十字盘在水平的情况下悬停有点向前跑,怎么办。

网友A:
如果十字盘真的是平的,有两个可能,1、是重心问题,2、主旋翼的感度不够

网友B:
什么3轴 MB请调参数菜单A

网友C:
学习了,跑得不多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D:
检查悬停螺距时十字盘是否平,有可能是舵机行程不一致

楼主:
3GXT陀螺仪

网友E:
把电池前后动一动

网友F:
十字盘确定水平吗

网友G: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