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朋友请进来一下,请教亚拓定速问题与GT5综合征

楼主(2012-10-01):
   问题有点复杂,首先想问问,亚拓定速红灯和绿的分别代表什么(搜遍全网都没找到这颗定速的使用说明,哪位朋友如果有麻烦发一份给小弟,先谢过了!邮箱:414188389@qq.com)

   先说配置,控FUTABA 10CG  ,接收6108SB ,  三轴雷虎GT5 , 亚拓定速什么什么600. 三轴的GT5连接是的FUTABA总线S BUS,此陀螺仪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第七通道设置一个总感度,没办法那就设吧。找遍全控在菜单GOVERNOR 找到让陀螺仪总感度有反应的选项、、、但这不应该是装定速的吗?陀螺仪占用了,我定速装哪啊?   这两天看着那一本本翻译跟天书一样的说明书一头雾。不知道这么解决,还请大师们帮帮忙看看。
          下面是几个疑问 :   1,GT5搭F记控是不是只能第七通道控总感度?
                                     2,我的总感度是不是用错选项了,那么对的应该在哪个选项设置总感度?
                                     3,亚拓这颗定速是不是一定要在GOVERNOR里面设置?有没其他办法?
                请大师们多多帮忙,谢了

网友:
亚拓这个定速 不好使 还不如跑曲线

网友A:
珍爱生命和飞机 远离亚拓电子 亚拓的舵机可以 陀螺仪 电调 电子类 都是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珍爱生命和飞机 远离亚拓电子 亚拓的舵机可以 陀螺仪 电调 电子类 都是不靠谱

正解!之前图便宜买颗亚拓电源插上,一天手痒,用电源直接接GT5,一通电电源烧了。陀螺仪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珍爱生命和飞机 远离亚拓电子 亚拓的舵机可以 陀螺仪 电调 电子类 都是不靠谱

开始一直是曲线来定,无奈发动机实在不会调。要么富要么贫,再不就是怠速不稳定。稍不注意就超转,弄定速一个想偷懒再是图便宜,以前没玩过定速仪,相当于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一直是曲线来定,无奈发动机实在不会调。要么富要么贫,再不就是怠速不稳定。稍不注意就超转 ...

玩油机没说一定要定速 大小油针都1.2 调大油针即可 怠速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油怎么调 如果你一定要用亚拓定速 只会更悲惨 一般玩油机的都上的好陀螺仪 都带定速 比如futaba 或者是接收机带定速 比如ar7100r
再或者就是上大vbar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只能这么回答你了 大飞机更别想省钱 你那个陀螺仪 确定飞油机 不怕震动吗

网友B:
沒調好的引擎,從沒聴說加了定速器會比較好,直昇机引擎聲正常很機是對的,超轉你就加多二三格,放出來二三格,富油點保護引擎,不是不會調,是你不知道,那麼簡單的化油器-其實需要常常因天氣氣压温度油路,不停的加減但多是微調--加了定速更加需要調好引擎,,还有過渡低負載小角度到0度,还是要要設曲線這樣定速更有利.我以前自身也發生不明白引擎為何要常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油机没说一定要定速 大小油针都1.2 调大油针即可 怠速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油怎么调 如果你一定要用亚拓定 ...

雷虎无副翼油动套机里带的就是这颗陀螺仪,抗震非常好。我这架机实际上已经是飞起来了的,就是引擎怎么都调不好,一桶油不到已经小拉了一次缸体所以才弄个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調好的引擎,從沒聴說加了定速器會比較好,直昇机引擎聲正常很機是對的,超轉你就加多二三格,放出來二三格,富 ...

难得我一直以来对定速理解是错的?另外,飞机不打3d的低空悬停时,发动机有点咳,还有飞机落地后突然收干油也会象吸不上油一样突突突的咳。是不是太贫了?除了开油针还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飞起来 看3d 悬停看不出抗震的
兄弟 相信我 大飞机 油机 最好上可靠的无副翼 比如大vbar 我有过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 看3d 悬停看不出抗震的
兄弟 相信我 大飞机 油机 最好上可靠的无副翼 比如大vbar 我有过教训

    是哦,一直有意换颗v8,小V8飞油机不知道行不行?一定要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一直有意换颗v8,小V8飞油机不知道行不行?一定要大的吗?

小vbar也行 但是小vbar是给电的设计的 油的是大vbar 而且差不几个钱 主主要大的vbar 带定速啊

网友:
大vbar 带油机定速

网友:
绿灯表示定速工作,红灯表示定速关闭

网友B:
有加副油箱嗎,忘了這個真的对引擎有好處.就算有Pump,也是裝可以確保不吸到氣泡,我以前接收朋友不要的防泡泡BB彈-可以浮在油面上空氣不會吸到油管但空間変小-我就加了個副油箱,它固定在水平於化油器文氏管同高,這樣正反压力不変,倒飛引擎安定-我每次飛油机一定油夾不放開從排氣加壓給油箱及油管预压來查看有密封好不好或用負圧也可用小針筒拉出來-有漏氣它就彈不回去,正常調好的引擎,一定是干干沒有油漏出的痕跡.

.

网友:
油机的发动机,定速都要好好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加副油箱嗎,忘了這個真的对引擎有好處.就算有Pump,也是裝可以確保不吸到氣泡,我以前接收朋友不要的防泡泡 ...

有的,x50本身有带副油箱。内外油管也有换ks的蛇腹管,保证了翻过来不会有吸不到油的情况。至于你提醒的密封问题,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回头试试。多谢提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x50本身有带副油箱。内外油管也有换ks的蛇腹管,保证了翻过来不会有吸不到油的情况。至于你提醒的密 ...

不用客氣,飛油的人越來越少-交流就少-密封不良是引擎大部份問題-你有玩ㄚs的引擎的朋友都有這類問題.你可以試這個就真的是懶人的補藥,就是火星塞供电模組,很方便不用再电夾來發動.全程供电飛行火頭只是飛時才供电-雖然本來火頭使用時間要變短但反而沒太大感覺有変短他也可用控切0N 0FF.好處可以加更多油他也不會太富油,待速很安定,馬力也変大,現在不知道有没再賣但不飛行沒發動還供電火星塞很容易壞,也會把接收的電吃光,.這缺點可能已改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