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问题

楼主(2012-10-01):
请教一下,5.8G
图传
为啥信号会时断时续,就是发躲机、接收机相距只有两三米的地方,摄像头好的,显示屏图像时常会没有。

网友A:
在哪里买的啊~~

网友B:
那么可怕吗,硬件没问题吧

网友C:
5.8,200的吧就这毛病,搞干扰能力太差,换天线就好了,要么接确有问题,

网友A:
你 的图传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找卖家换了一套还是这个问题~超,搞的我都不敢用~

网友D:
差不多,3米内用一只脚挡住发射,图像都闪下,无遮挡 图像没事也经常闪。完全无图像的话,换频道,有些频道会黑屏,我的屏 无信号是蓝屏,它给我整出黑屏

楼主:
会不会跟通道有关,能收到,应该说明通道是对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