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节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2-10-01):
我看网上说调螺距都得用
遥控器
菜单,但是我的是wk0701没有显示屏要怎么调节螺距呢,请详细点解答,详细

网友A:
好像 还可以用电脑

网友B:
木有用过这种不带显示的控。但建议如果玩直机就上个好点儿的控吧

网友C(2013-05-07):
不带显示的控得用电脑..

网友D(2013-09-04):
不带显示的控一般调节是用连接线与电脑连接 参照说明书吧 建议换个好点的控没显示的不方便

网友E:
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F(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G:
认真看下说明书,上面应该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