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四轴,玉兔飞控,买了xxd2212kv960,其他的不知道怎样配了

楼主(2012-10-01):
电池,,浆,电调怎样选哦,,又那个大神给个具体的参数哦,,,

网友:
路过,礼貌回帖
同样新手,飞F450,1047,3s 2200 20C,好盈20A,2212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上
加个天七吧

网友:
现在的老手不爱理新手了,在那买的问那个,为啥不一站购齐呢

网友:
好盈20A,2200毫安 20C就够,1045或者1047,机架买个差不多的就行,飞越的F450机架便宜。

网友A:
也不全是理不理的问题,关键是你说的不够具体,老手大多有一种体会,如果重新入魔一次,能节省不少成本,特别是回报率低的成本(我不是老手,但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只说能飞,80元的架子,30元的xxd电调*4,8元一对的桨,100多的杂牌控,100多的电池就差不多了。
选配置首先要看预算,资金不多的话天行者20A,1047桨,花牌、格式2200 3s 20c,天六,稍多一些可以选飞腾30A,天七,还可以用APC桨、碳桨。。。
第二要看以后升级配置的方向,尽量选可以叠加使用或重复利用的配件,避免闲置浪费。
你连第一条都没说清,大家想提建议都无从讲起,最多只能随便说说

网友:
配置差不多 电机是朗宇2212 配1045桨 2200 3S电池  总重717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全是理不理的问题,关键是你说的不够具体,老手大多有一种体会,如果重新入魔一次,能节省不少成本,特 ...

谢谢分享,我也准备从低入手,逐步提高。

网友:
我也是新手,设备还在路上,建议你还是多在论坛里看些老手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