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的破床,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1):
刚收的C615破床,偏心比较严重,随车主轴法兰调整,自宫的外圆、断面,外圆跳动1丝左右,端面跳动4-5丝,请教高手,要调整那里才好。同时请教有这个车床的坛友,这个主轴连接法兰给什么的通用,怎么才能拆卸下来。我在卡盘上用铁棍,通过离合旋转的力,把铁棍都搞弯了,也没见动静。螺纹连接,应该是反丝吧。
外圆打表

端面打表

网友:
A才是卡盘与法兰拉接触面,开机测量,

网友:
估计你自宫端面的时候托板后移了。。。

网友:
打表结果跟光洁度有关系,另外说不定你主轴轴承需要调整或已经不合格了。

网友:
另外罗纹是正丝的。要不然,你一车不就掉下了?

网友:
开机测试的?

网友:
开机测量尽量要最低速,图片看上去转速挺高的,转速高了容易把表弄坏。

网友:
是自宫完端面,还跳动4--5丝吗?

如果是,这样来解决:

1、照着你第二张图那样打表,之后去拽动主轴,又拽又推,看看表在不在0.02以内,1丝以内当然更好了。大于0.02要调整(严重的更换轴承),调整方法是去皮带轮那边,调节主轴上的大圆螺母锁紧。

2、老床子,各部位都比较松旷,在自宫端面的时候要锁紧大托板,总之要把大、小托板调到很紧,减少震动,提高精度

网友:
法兰盘不会是反丝的

楼主:
谢谢各位,调整了后面轴承锁紧螺丝,效果好多了,断面跳动在三丝以内。老床子,估计也就这样了。不好搞了。
这个转速是够高,实际测试的时候是在最慢速,这个是拍照时随便转了下。
然后自宫了卡爪,唉,夹个光轴试下,怎么也要到10多丝。看来是不是卡盘也要换了。

网友:
打表的时候转速太高,机械表有惯性,显示跳动太大。手轻轻转动测量,要稍微好点。

网友:
调整端面时,在读数相反的地方垫纸片的方法不错,LZ可以试试!

网友:
精度算可以了

网友:
卡盘装夹光轴10多丝也可以了。很多钢开始玩床的都认为卡盘装夹就是所谓的精度。一刀过后打表测量的才是外圆精度。(本人刚开始也是这样认为而且还郁闷的好久)另外打表要竟可能低速。高速测量光机器震动也能让百分表跳好几格。

楼主:
谢谢,垫纸片应该是个好办法。法兰盘自宫了,本来留了几丝余量,用砂纸蹭了下,**,没有想到砂纸也这么厉害,搞的又松旷了。实在不行就要买法兰盘换了重新车了,只是不知道这个给那个通用,怕不好买。
自宫了卡爪,跳动还在5丝以上。
郁闷中

网友:
和我的一样,车端面要锁紧溜板箱,刀要锋利吃刀要小,进给要慢,自攻法兰是精度高的活,我的内锥孔基本看不到表跳动,法兰端面车后跳动两丝,这床不能长时间用1000转档位,否则后面那个轴承要烧掉,另外机油要换一下最好。

网友:
楼主 百分表不值钱呀

楼主:
嘿嘿
不懂就瞎折腾啊
破床练手艺
车的时候是锁紧了中拖版的,只是不会磨刀。

网友:
季哥你也折腾上了
建议大卸八块吧
0630我都大卸八块啦
现在在搞主轴箱
快完工了

网友A:
磨出矿量了可能是工件有点失圆,一不小心就磨过头了 ,这个成色的615跳动1丝有点夸张;离合控制主轴缓慢反转退开,用个木棒顶住卡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