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和wkm不适合小斯?

楼主(2012-10-01):
ecilop的小斯,一开始装wkm总是上串下跳无法解决,但wkm换到常规布局的米六就正常飞行了。无奈购入apm2,但是某次升级后云台再也无任何输出,等了一个多月也没能解决,于是购入naza+gps,飞了两次发现也有上下串的现象,不过没wkm严重。wkm是快速上下串到不能稳定飞行,而naza是偶尔出现猛掉高度或者猛往高飞。
模友们可有经验?

楼主:
另外,小斯调试有个问题,俯仰的增稳比较平滑,但是横滚总是突然左一下突然右一下,是不是该调陀螺感度?云台的软件参数都是35[试过75一样效果],hb401陀螺仪,陀螺方向已经调正确了,参数有个delay应该是延迟,调整过状况无好转,另一个limit好像调的没反应啊……why?

网友A:
呵呵。我的naza装小厮上一切正常,估计还是调试问题吧。看看我的小厮加naza拍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zNTcyNzQ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naza装小厮上一切正常,估计还是调试问题吧。看看我的小厮加naza拍摄视频。http://v.youku.com/v ...

可有建议?

网友B:
是这样接的么?有用Y线连接两个陀螺么?Y线另一端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在遥控器上定义一个旋钮来调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naza装小厮上一切正常,估计还是调试问题吧。看看我的小厮加naza拍摄视频。http://v.youku.com/v ...

飞机来个照片,配置也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接的么?有用Y线连接两个陀螺么?Y线另一端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在遥控器上定义一个旋钮来调感度。

这么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接的么?有用Y线连接两个陀螺么?Y线另一端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在遥控器上定义一个旋钮来调感度。

我的设备好乱~没看明白你的陀螺怎么接的,你是把陀螺第四根线接接收机以调节参数?

网友C:
我的哪吒也和你一样,会突然掉高度或者突然上升,也是小斯,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哪吒也和你一样,会突然掉高度或者突然上升,也是小斯,你的解决了吗

逻辑就理不通.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飞控或者机上其他电子设备?在机架或者桨上估计不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好乱~没看明白你的陀螺怎么接的,你是把陀螺第四根线接接收机以调节参数?

把多余的线剪掉,多用扎带固定就不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就理不通.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飞控或者机上其他电子设备?在机架或者桨上估计不容易找出问题。

很奇怪哎,wkm换到别的机架就能正常飞,或者飞控换成apm也能正常飞。就是搭一起才出问题……naza这个不太严重,俺调调参数先。
陀螺感度在飞行中看着调的么?

网友B:
陀螺的感度从最大开始调,一般在85%左右的位置上
试一下这样安装NAZA。不要把飞控放置在云台的减震板上,放在机架上。这样倒粘在主架上试试
,注意不要正面朝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的感度从最大开始调,一般在85%左右的位置上
试一下这样安装NAZA。不要把飞控放置在云台的减震板上,放 ...

这么多线……我试试看吧,谢了先

楼主:
hb401陀螺线是分离的,所以直接把调节线接到接收机就行咯~不过俺的遥控通道占满了,没办法飞行中俯仰~

挂电池为负重试飞两块电飞行平稳,增稳效果还行,明天上相机再飞。
增稳幅度由电脑调参控制目前35,陀螺感度都居中就行~白占俩通道不爽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hb401陀螺线是分离的,所以直接把调节线接到接收机就行咯~不过俺的遥控通道占满了,没办法飞行中俯仰~

...

陀螺感度都居中不行,效果不会好。要从最大调。所以要用Y线吧两根感度线并做一根接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naza装小厮上一切正常,估计还是调试问题吧。看看我的小厮加naza拍摄视频。http://v.youku.com/v ...

这个要赞下帮主了!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感度都居中不行,效果不会好。要从最大调。所以要用Y线吧两根感度线并做一根接接收机。

一起调啊?感觉我的机器横滚需要比俯仰感度小些才行~再调调看

楼主:
再次试飞,发现有时云台会歪向一边不自己回中,云台参数增大到50就好了。陀螺感度横滚50俯仰75,看起来比较稳,下来看视频发现横滚有点晃~是感度还得小点?电池太少,只能下午再试了

网友:
飞行参数没调好

楼主:
陀螺感度都45左右比较好,不过看视频还是有点晃。不好调啊,感度大了会抖小了不回中,而且云台参数也有影响。
可有什么经验值?

楼主:
陀螺抖的delay应该是0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naza装小厮上一切正常,估计还是调试问题吧。看看我的小厮加naza拍摄视频。http://v.youku.com/v ...

拍的不错啊,用的什么机器摄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拍的不错啊,用的什么机器摄像?

NE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