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新装的1.4米翼展的EPO赛斯纳飞不起来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10-01):
电机是朗宇2216KV1250的,电调是35A的,舵机是银燕8克的,电池3S2200毫安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跑不到10米拉满升舵就可以抬头起来,但是只能飞半米高左右却再也飞不高了,然后就撞树了。再次试飞时候滑跑 拉满升舵后却只能机头抬起来,尾巴不离地。超级郁闷,求老鸟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浆是9060的浆  设备都是卖家推荐的。

网友:
9060的浆飞这飞机不可以,要1147以上的才可以

网友A:
电池没电吧
要么电池假的放点C数 10都不到

楼主:
9060的浆飞这飞机不可以,要1147以上的才可以   9060是卖家给推荐的这个浆,卖家说2216的电机如果用太大的浆电机会过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吧
要么电池假的放点C数 10都不到

电池没电吧
要么电池假的放点C数 10都不到                    电池是新买的花牌35C的电池 也是刚充满测过4.2V的  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我能想到的原因有,1  重心太靠前了,你头回能拉起来,但却一直飞不高,这可能是升降打满了才离地.所以可能是重前靠前了.
                         2  动力不行,拉力不够,可能的原因一是电池没电,虚标,   2是  电调不给力,    电机无力啊,桨装反啦   等等.
                         3  也可能是冀展小,你弄的机太重,你没报翼展和重量,而且我想不出来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池,用大电池很重啊.   2216的用30电调  1500电就可以了吧.

网友:
动力小了点! 需要长距离滑跑!  满油滑跑30米试试!  改动力

网友C:
我觉得是桨反+电机反 虽然有拉力 但是 很不理想   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电机大点 电池大点 桨大点 电调大点

网友:
绝对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原因有,1  重心太靠前了,你头回能拉起来,但却一直飞不高,这可能是升降打满了才离地.所以可能是重 ...

多谢楼上!关于1.重心问题 是在机头前的电机架上加了片几十克的配重铁片,因为没加配重片前手指托着机翼前三分之一处,机头上翘,加配重后机身才基本平衡。2.动力问题,电池是飞直机450的新电池,够暴力的,所以电池应该不会有问题。电调是亚拓35A的电调,配2216的电机足够,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3.浆的有字一面是向外装的,应该没反吧。至于电机反转,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我以为只要螺旋桨的风是向后吹的就没问题呢。请教:电机正确的转向应该是向哪边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桨反+电机反 虽然有拉力 但是 很不理想   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电机大点 电池大点 桨大点 电调大 ...

浆是有字的一面向外的,应该不会反吧? 至于电机的转向应该向哪边转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原因有,1  重心太靠前了,你头回能拉起来,但却一直飞不高,这可能是升降打满了才离地.所以可能是重 ...

翼展是1.4米的,飞机加设备的重量我感觉差不多有2公斤了。

网友:
你手法不对!怎么能拉满升降舵,那就变成减速板了,增加滑跑距离,轻轻拉一点杆就可以了,鸡头保持上抬10-15度就可以慢慢直飞爬升,高度够了,再转弯。固定翼要的是速度,不是3D机。

网友:
同上,速度不够,起飞失速

网友:
2216飞这个机有点费力,试试换大电机和大桨

网友:
不要老拉着杆飞,尤其是用原装桨
注意操作手法

网友:
上图 上视频

网友:
机身长度:750mm

机翼长度:940mm
9*7直桨,
11.1V/1300mAh Li-po
2812/1250KV无刷电机

18A电调,三个9g舵机0.11sec/60°,Torque/0.90kg
我的是这样的配置,机翼1/3处测-机头低5度左右,起飞时满舵,基本40度左右离地,很快收回1/4舵,还是可以继续飞,只是感觉机头重,必须拉舵才可以飞,后来在机尾处加挂一节5号电池(南孚)控杆回中。才可以算是平飞。
我是新手,经常炸鸡,尤其是降落时,说点自己的感觉,也希望老鸟能多给些指点!

网友:
你手虚托飞机,飞机头朝天,推油门,看飞机能不能自己消掉自己的重量,或者飞机能往上拽你的手动力就更没问题,这样没问题然后就是升降舵幅度

网友:
拉力不够·  换大的电机·· 我一开始玩1.2米的塞斯纳  跟你一样    到了半米死活上不去  然后就是直接坠机·· 换个大点的电机   你这个1.4的  加起来接近4斤  肯定不行的··

网友:
2216飞1.2公斤的就显得无力了。你居然飞2.0公斤的飞机。这动力谁推荐的?

网友:
2KG太重了,我1米2的才800克   你这个好重啊。2216飞2KG的好像不太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关于1.重心问题 是在机头前的电机架上加了片几十克的配重铁片,因为没加配重片前手指托着机翼前 ...

风往后吹就是对的啊,你这不是前拉机吗,只要桨有字的一面朝前就好了。怎么会这么重呢,还有起落架要前边略高,只高一点点就好了,起飞是要加速度的,你机头上翘太大,阻力就大加速度不够,在起飞时轻拉杆,叫他慢慢飞起来,拉杆急了的话而且有些人把舵量弄的很大,平尾都垂直了会增加阻力。

网友:
建议楼主换1147的桨,电机2216够了,就是KV值高了点,建议900KV的,电调最好40A,35A勉强可以,我也有1.4米塞斯纳很好飞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模友的热心指导,今天又试飞了一次,全油门滑跑20米后轻拉升降舵,飞机很轻松的离地爬高,遗憾的是飞到大概5米高后我觉得速度有些快,就把油门减低到了半油门,然后飞机就开始低头向地面俯冲,再拉升降舵却怎么也拉不起来飞机了,飞机还是一头栽在了地上,两次都是这样......。后来自己琢磨了半天,会不会是油门小,飞机失速了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之前只飞过几次翼龙,因为翼龙的滑翔性能比较好,所以还从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