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船模的遥控器装上电池,拨动拨杆指示灯不亮,船里的电池也装上了,开关也开了

楼主(2012-10-01):
遥控器的内部完好,就是前几天我拆开擦了一次,电池的铜帽与遥控器接触金属那个地方有点生锈,是不是这的问题?如果不是内部坏了怎么解决,我3号就要用了

网友:
买新的,走顺风,2天能到

网友:
这船,没有修的价值吧~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A:
这玩具船好象是得放到水里才通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具船好象是得放到水里才通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正解

网友:
7楼正解  如果是遥控器灯不亮就是电池的正负极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