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Charger 1-6S 30A 1000W 多功能大功率充电器 /306B

楼主(2012-10-01):
iCharger 1-6S 30A 1000W 多功能大功率充电器 /306B  买来有2个星期了不回设置,那个兄弟教教我怎么设置,

网友:
至少要40A的电源吧,直接问买家不就行了,毕竟也是个高级货,售后应该没话说

网友:
你要先说一下你充电器的那些参数设置不来人家才好教你!

网友A:
买个台达的950w基站电源,100多,非常超值

楼主:
怎么冲电和放电我设置了好久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冲电和放电我设置了好久就是不行

你没有下说明书吗?只要下106B中文版的就可以了里面的界面和306B一样的啊!
PROGRAM SELECT Enter
Lithium battery
这是充锂电池的
LiXX BALANCE CHG
X.XA XX.XV(XS
就是一般的平衡充电模式
LiXX CHARGE
X.XA XX.XV(XS)
这是一般的充电模式平衡性没有平衡模式的好
LiXX DCHG X.XXV
X.XA XX.XV(XS
这是内置放电模式最高1.2A的放电电流
LiXX DCHG+ X.XXV
X.XA XX.XV(XS)
这是外接放电模式,接个电阻来放电最大电流有30A

楼主:
我有106说明书,现在是我插上电池冲,他显示检查到电池串数小于用户设置的电池串数,不知道我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106说明书,现在是我插上电池冲,他显示检查到电池串数小于用户设置的电池串数,不知道我那里设置不对

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充电器是会自己识别是几S的电池的啊,有种可能是你电池的平衡线那一根短了,你换过别的电池试试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多谢兄弟门了,呵呵自己没接上2根香蕉头的线所以不行,我以为和A6一样不用接呢

楼主:
这充电器真的没的说,很好,平衡精度很高,充电速度很快,和PL8差不多,不过做工比PL8高多了,大家可以买个用用,不过价格确实有点高,不过确实直得这样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