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和minicp手感

楼主(2012-10-01):
02s和minicp手感有什么不同么?已经有了minicp和mcpx不知有没有必要再入02s,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沙发,看你水平怎么样了,水平够好上130X够暴力,前提米多,这机炸不起,想便宜就02S,自己改2S也能很爆,配件相对便宜。手感不大一样,稳很多

网友:
手感不一样,02S更容易飞

网友:
02S更容易飞啊。以为相反呢

网友:
02s 更有感觉

网友A:
02s好飞,,稳定的打瞌睡。mcp很贼,搞的很紧张。同时玩450,450就是mcp的慢动作1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s好飞,,稳定的打瞌睡。mcp很贼,搞的很紧张。同时玩450,450就是mcp的慢动作1倍。。。

LZ上

天天看你咪咪跳

你累不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s好飞,,稳定的打瞌睡。mcp很贼,搞的很紧张。同时玩450,450就是mcp的慢动作1倍。。。

02s耐不耐摔? 修起來容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s耐不耐摔? 修起來容易嗎?

肯定不如minicp耐摔的。

网友:
2S的要爆很多

网友(2014-03-26):
级别不一样,不用管尾电机挺好

网友:
02s好飞,,稳定的打瞌睡。mcp很贼,搞的很紧张

网友:
跟mini比如何啊

网友:
02s很好,小区大航线,随便翻很爽,mini在室外稍微有点小

网友C:
都是高手。我02S炸到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高手。我02S炸到怕

我也同感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除非用计划改成2S,换三轴和2S,还可以

网友D:
建議手法不熟練的切勿用02s來3d!

网友E:
02s 剛練成倒飛.

网友F:
minicp,跟mcpx,这两者 你飞了怎么样?
minicp 感觉好飞多了。。。楼主是不是这样的。
MCPX更接近450的感觉。。

网友G:
手感和直升机无关 只和遥控器有关 ╮( ̄▽ ̄)╭

网友H:
结果是,楼主要增加02s小鸡么?大家都还没给答案

网友I:
如果要暴力的话,还是直接上130吧。买02s的话还要改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B:
02s耐不耐摔? 修起來容易嗎?
耐摔的只有两个,6050和977

网友K:
02s是学习的好鸡鸡,稳定,练悬停,航线都不错。怕炸就改耐摔脚架,换金属旋翼头,不过副厂的虚位很大,但还是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