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san哈博森V2遥控器补充说明

楼主(2012-10-01):
适用机型:HUBSAN X4 (H107)   迷你入侵者(H103  迷你EC145(H105)
遥控器操作详解(以美国手为例)这款H107的对频异常简单,接通飞行机电池并将其放在水平面,再打开遥控器即可对频.遥控器的设置界面分两级菜单。第一级菜单可以调整各通道的正/反向控制,另外一个功能是切换大舵量模式(专家模式)和小舵量模式,。第二级菜单可以调整各通道的敏感度数值.对频后将右手摇杆向下按住,长按2秒后入设置界面的第一级菜单(出现SE字样):

*此时按各通道的微调键即可调节前后平移 左右平移 机体自旋方向的正反向。
*而按油门通道微调的上箭头,则可以切换EXPERT模式(专家模式)。

*在设置一级菜单模式下,向下按压左手摇杆(短按即可注意不要长按).即可进入第二级菜单,设置各通道舵量.如下图:
自旋通道指示灯闪烁时,按相应的自旋微调键,即可调整自旋敏感度量。
再次向下按压左手摇杆(短按即可注意不要长按).即可用相对的微调键来改对应的通道敏感度。
所有设置都结束后,长按右手摇杆,即可保存设置。

*关于(expert)专家模式:专家模式与普通模式的区别在于,专家模式的各通道敏感度可调整范围为40~100.而普通模式的敏感度范围是20~80. 如果想做翻滚动作,一定要将敏感度设置到90以上。而两种模式下的敏感度数值是可以分别保存的。大家可以将这2个模式看成是保存2种设置方案。

而在飞行过程中,玩家可以随时按压右手摇杆一下(短按)来切换大舵量模式与小舵量模式(专家模式与普通模式,大家可以理解为伟力911遥控器上的大小舵转换键,只不过可以分别对这2种模式进行精细的设置)

这种设计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你可以用小舵量来进行航线以及悬停之类的安全飞行,然后瞬间切换到大舵量进行翻滚或者冲刺,再切换回来~

*以上内容由taobao卖家HUBSANBJ提供

网友:
顶!!专家模式!!

网友:
嗯嗯,收到。控到了后好好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漂移超严重 怎么调都没用...

向右飘微调调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向右飘微调调不够

X4 有平衡校准模试
方法:把飞机放水平(切记一定要水平)    对码后,左手油门为0时 摇杆往右下   ,左右方向快速来回猛打,直到X4飞机蓝色灯闪两下,校准完成!
校准后还漂检查机身是否振动,振动会影响传感器的检测,所以会一直漂 。 解决方法:检查桨叶是否变形,机架是否变形!   缺点: X4的桨叶虽不易断,但很容易撞变形! 优点:操控性 比伟力/华科尔 都好!特别是航线飞行,特技翻,练习了一个星期,我现在都能自由翻!
特技翻X4 也是与众不同: 1.操作方法 不像什么一键翻/打滿舵翻 X4是:比如前翻(先打后,再打前) 左翻(打右,再打左) ~~  不会像其它的容易误操作! 还有一点,翻后还会自动加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4 有平衡校准模试
方法:把飞机放水平(切记一定要水平)    对码后,左手油门为0时 摇杆往右下   , ...

试了下,很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4 有平衡校准模试
方法:把飞机放水平(切记一定要水平)    对码后,左手油门为0时 摇杆往右下   , ...

许多人试不出来这个。。奇怪了    我很容易就调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许多人试不出来这个。。奇怪了    我很容易就调出来了

很容易调出,调时要注意左手油门为零(看液晶屏)尽量把向右方向打到底,但油门显示要保持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许多人试不出来这个。。奇怪了    我很容易就调出来了

容易调出来的,就是每次断电后好像都需要重新平衡。

网友(2013-01-02):
該死的淘X,之前想買迷你四軸時卻死活搜不到【哈博森迷你四轴】,結果買了DSM2四軸之後才搜到哈博森。

网友:
請問  有人會日本手的水平校準嗎  謝謝

网友:
我的日本手不知道怎么水平校准

网友:
原来日本手和美国手的水平校准是一样的设置

网友:
請問  yanbaguan   日本手要怎麼樣才能水平校準ㄚ   如油門在右手的話  謝謝

网友:
再請問  我是日本手  為什麼一切換為  专家模式  遙控器的小紅燈  會一直閃ㄚ  謝謝

网友:
和美国手一样的。左手摇杆右下角打死,右手摇杆向下左右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