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指教,小女子万分感激!

楼主(2012-10-01):
就几个问题,请赐教,因为只对小四轴感兴趣,想弄个240的!            1:一般四轴时速多少??   2:xxd2204或朗宇2204能暴力飞吗??  最暴力什么程度?  (我说的暴力就是速度与激情)        3:2204用多少A电调最好  !!
谢谢大神,小女子万分感谢^.^  !!!!!!!!!!!!!!!!!!!!!!!!!!!!!!!!!!!!!!!!

网友:
1  一般来说没有时速限制,即使用naza这类自增稳飞控,也没有限制时速。如果推重比极大的话,应该可以俯仰85度前进,速度可以很大。理论上也就没有直升机所谓桨叶叶尖不能超音速导致的速度限制。
2 2204有好几个kv选择,这个问题你继续潜水吧
3 同上。

网友A:
2204 1480KV,好盈飞腾10A,6寸桨,3S 1200MAH,还算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 1480KV,好盈飞腾10A,6寸桨,3S 1200MAH,还算暴力!

谢谢,速度最快大概多少呢??有60公里每小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速度最快大概多少呢??有60公里每小时吗????

明天装个公里表上去试试?呵呵!太快了你操控不来的!小机架很贼!

楼主:
谢谢''明天装上去试试''记得装上去试试哦''等你答 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装个公里表上去试试?呵呵!太快了你操控不来的!小机架很贼!

谢谢''明天装上去试试''记得装上去试试哦''等你答 案

网友B:
还是大点的jj爽

网友:
用多轴跑速度啊,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点的jj爽

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建议小女子采纳

网友:
建议看看我的贴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装个公里表上去试试?呵呵!太快了你操控不来的!小机架很贼!

测了没有??求速度啊..

网友:
没速度 没激情啊!JJ大的才有激情!我的JJ 都是6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