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也收拾差不多了,总得出点成果,自制快换刀架(2楼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2-10-01):
用100mm的圆棒下料,先标记好下锯点

小锯锯这100的料很辛苦,两锯怎么也有半个来小时。具体时间没掐。

下好刀架主体的料

先把锯口铣平

俺喜欢亮晶晶~~

再粗略标记好刀架两个角度卡口

先大致铣一下角度

这次精铣角度,以后刀夹都按照这个角度来了。我这次用的是20度角,后来发现还是45度角比较合理。

再亮晶晶……

够亮啦,呵呵

车床小托板需要改造一下,这个固定刀台的台阶高了点,去掉5mm就行了。

铣出两个旋转刀架时的定位孔,我的210小床上有这个,不知道其他牌子的有没有。其实定位并不精确,有时候还有点麻烦。

中间的孔是用来穿过小托板上固定螺丝和那个台阶的

再下料,这次用来一分4份,用来做刀夹

锯吧,好像一上午这锯没怎么闲着

用一小截键条铣出一个带把儿的燕尾

燕尾铣好了,跟刀夹上的母燕尾配合的不错嘛~

要做成内拉式的,需要把拉杆和公燕尾结合在一起,最后选择这种方式,再上车床反刀车圆就ok了

这样固定这个带把儿的公燕尾,m4的不锈钢螺丝,感觉强度足够了。

先放在小托板上试试~

满合适的

再给刀夹上做个L形状的定位块。

现在已经全部完工了。

这个刀架主体前面两个弧度其实是很郁闷的,本打算只铣两个小45度角就行了,但那个不争气的快动钳子打滑工件跑了,把一侧给打出一个大坑,当时什么心情都没了,最后拿起来直接砂轮机上磨圆了了事。

常温发黑处理一下

楼主:
再上个很久前烂尾的无动力主轴吧,制作过程没拍,这主轴结构都是从论坛上各位高手的帖子里学来的,没啥创新。

网友:
坐前排看表演

网友A:
猫好手艺啊,这个快换刀架工艺蛮复杂的。知道给你个肖柏林的最新款快换刀架,感觉比这个做起来还简单些。
猫那个小带锯不错,多少米入的?

网友:
工夫很深啊

网友B:
扔块板砖,刀架伸出太长受力情况不好,基他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块板砖,刀架伸出太长受力情况不好,基他的还不错.

伸出还好不算长,不过一定要做下热处理。不然原料太软,顶不了多久就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好手艺啊,这个快换刀架工艺蛮复杂的。知道给你个肖柏林的最新款快换刀架,感觉比这个做起来还简单些。{: ...

那个小带锯是手动带锯……
手指扣着开关就能开机,松开手指关机。
切割完不能自动停机,一切靠手。
最近锯务繁忙,所以我加了一开关和一行程。
不能变速,噪音大。
除了以上问题,基本没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块板砖,刀架伸出太长受力情况不好,基他的还不错.

话说我也觉得有点长,不过这第一个刀夹是试制品,下一个会改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带锯是手动带锯……
手指扣着开关就能开机,松开手指关机。
切割完不能自动停机,一切靠手。

简易的挺好,又不是干这行的天天锯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我也觉得有点长,不过这第一个刀夹是试制品,下一个会改进的。

下回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回做这个

木看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看明白工作原理~~~

也是活塞式的,但不再沿用方形座。

网友B:
这个刀架座是不是有点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刀架座是不是有点小啊

看上去是有点小,呵呵。
在猫的帖子里不讨论这个,不然有点喧宾夺主了。

楼主:
这个结构看着应该够精简,猴哥还有没有更多图片啊?

网友:
这个是一套的吧

网友B:
这个角度怎么保证两边一样呢?量角器吗?

网友:
1.数字倾斜仪
2.角度块
3.摇机头
猫怎么搞的就不知道啦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度怎么保证两边一样呢?量角器吗?

万能角度尺,垂直的一侧对主轴,然后夹紧就开铣吧

网友C:
强大的加工能力
精湛的加工手艺

这个刀架设计上有点复合的。意然是内拉的
估计这些结构件要热处理一下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大的加工能力
精湛的加工手艺

多谢一号的赞赏啊!
我第一次做这么复杂的东西,一些细节都没有想到,边设计边加工,其实有好多细节在做出来之后才发现有更合理的方法。
另外请教,热处理的话烧红了丢机油里能否变硬点呢?我目前没有太好的加热工具。

网友C:
说起加热工具,我也是欲哭无泪
前段听委员长说,双头的喷枪可以一试

于是上网采购了一支
收到时意然是单头的,一问说是JS随随便便发了一个。再问有无双头,无果。
于是退了货
BS一下没有专业精神的JS

再过一段,事一多,这比赛那活动的,于是时间没有了
十一过后,再采购一下。试验一计

按理处理个小另件是可以的,你这个超大号的,我看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加热工具,我也是欲哭无泪
前段听委员长说,双头的喷枪可以一试

我也打算搞个石油气喷枪试试,不过估计只能局部淬火了,这么大一块钢够呛。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带锯不错,啥牌子的,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加热工具,我也是欲哭无泪
前段听委员长说,双头的喷枪可以一试

一号兄不怕费电的话就采购个马弗炉吧,温度时间都比较好控制。价格也还好,小型的机器才6百多吧。

网友B:
不是说补充发黑处理吗?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补充发黑处理吗?图

在一楼,倒数第3、4、5张,最后那两张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编辑帖子也找不到。

网友D:
猫哥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猫哥无敌了

哈哈, 过奖过奖~俺还是个初学者那

网友E:
看过很多老外的作品都是叹为观止。
你这个不比他们差。
拍照的时候周围环境清理一下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很多老外的作品都是叹为观止。
你这个不比他们差。
拍照的时候周围环境清理一下就更完美了。

哈哈,俺的工作室已经算是收拾过的了,在收拾之前连俺自己都不想进去~~~

网友F:
猫哥手艺一流,兄弟收藏了。
能否把新作的车床架子也来几张照片,关键部位地脚来个特写。
今天晚忙了一个晚上收拾工作室,明天我把车刀和车的零件拍照片给你看看。
沈阳的兄弟。

网友:
好东西啊,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猫哥手艺一流,兄弟收藏了。
能否把新作的车床架子也来几张照片,关键部位地脚来个特写。
今天晚忙了一个 ...

哈喽啊,原来这个是你的号,以后多交流啊!
俺工作室照片在这个帖子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997&highlight=%B0%EB%C4%EA%2B%B9%A4%D7%F7%CA%D2

网友A:
猫用化学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用化学发黑?

是啊,常温发黑,搞到石板都被腐蚀了,恐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回做这个

我似乎看明白这是个什么原理了~是通过对刀夹一侧的燕尾涨紧实现锁定刀夹的。

楼主:
再次更新…………

网友:
这是我车的二顶尖,用白钢刀精车了一下。平头是不锈钢,尖头的是碳钢。

网友:
尖头二顶尖

网友F:
精车的刀具

网友:
其他车的东西都用了,没法拍照了,还有一个未完成的100X4的圆盘的半成品在床子上,也拍了个照片。

网友F:
下面车的是个不锈钢的小圆管,左侧的印记是数控刀具和自己磨的焊接到做的对比,你能看出那个段是数控刀,那段是焊接刀车的吗?

网友F:
平时干活的时候手太脏了,没法拿相机照相,有很多的过程都没有记录下来,不像猫哥是个有心人,随时记录。这些是昨天拍的,以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时干活的时候手太脏了,没法拿相机照相,有很多的过程都没有记录下来,不像猫哥是个有心人,随时记录。这 ...

兄弟这白钢刀玩的不错啊,俺是一直磨不出耐用的白钢刀,刚磨出来能用用,用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G:
楼主工具真好,手艺也很好,照片也拍得好,真心羡慕,以后有好的东西多给我肯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工具真好,手艺也很好,照片也拍得好,真心羡慕,以后有好的东西多给我肯瞧瞧

多谢朋友的夸奖啊,俺还是个新手哈,以后会多跟大家交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车的是个不锈钢的小圆管,左侧的印记是数控刀具和自己磨的焊接到做的对比,你能看出那个段是数控刀,那 ...

左边那头的两段?看不清楚哦。

楼主:
不过焊接的也是合金刀,磨好了跟数控刀片区别就不大了,白钢还是软点。

网友:
高人啊,做的很漂亮,羡慕有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精车的刀具

这刀的断屑槽怎么横着开的?精车的刀,后刀面和副后刀面都不用管,只要个刀尖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刀的断屑槽怎么横着开的?精车的刀,后刀面和副后刀面都不用管,只要个刀尖就可以了对吗?

不是用刀尖,而是用修光刃。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刀的断屑槽怎么横着开的?精车的刀,后刀面和副后刀面都不用管,只要个刀尖就可以了对吗?

不是用刀尖,是用修光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用刀尖,是用修光刃。

谢谢舒马赫的指点

百度到的:顾名思义,修光刀刃就是专门用于对工件的被切削表面进行修光的,主要目地就是修光工件的表面,修光刀刃的在最大特点就是:刀刃宽度大于1.5-5-2倍走到量,修光刀刃在安装时应该平行于走到方向。

网友I:
做的太漂亮了,发黑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太漂亮了,发黑用什么做的

常温发黑液

网友(2013-02-14):
精致的作品!

网友:
问一下楼主  2楼的主轴用到了延长杆   那个延长杆的材质是什么 硬度怎么样

网友(2013-04-25):
强大的加工能力
精湛的加工手艺

网友(2013-12-03):
版主是沈阳的啊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等我的装备到齐了,俺也学着自己做个快换刀架,这玩意感觉调高低特别方便,不用垫铁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带锯是手动带锯……
手指扣着开关就能开机,松开手指关机。
切割完不能自动停机,一切靠手。

不知你都有啥jj了,总共花了多少钱了

网友:
强啊一天搞定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错的工作间,有味道。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