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主電機不轉了

楼主(2012-10-01):
對碼後舵機都正常, 尾電機也轉, 就是主電機不轉
換了個新的主電機, 一樣不轉
哪位高手知道是什麼原因啊? (主電機是原廠的)

网友A:
把尾电机插主电机上试试转不转

网友B:
帮顶,我猜猜,是不是接线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电机插主电机上试试转不转

不轉.....
換了個全新的電機也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我猜猜,是不是接线脱落了

接線都好的

网友C:
路过
最近华坑儿的质量是不是出了问题,我昨天到手的d10和02s,d10模拟器连不上,油门摇杆的中点刻字歪的,本来打算拿它上450的,现在完全没信心了,还亏了那么多人挺什么国货,坑的就是你们,拼不过市场的就该死翘翘,惯坏的娃迟早反咬你一口。。。。。
02s今天主电机也不转了,只能动一动,自检不过,电表测没有缺相,顺路问问那位高人知道什么问题,要不就返厂了,懒折腾

楼主:
我十幾天前買的mini cp 都是在室內飛
第一次起飛 還沒熟悉 打到槳 十字盤的球頭斷了...... 索性就換上金屬十字盤 花費90
接下來  輕輕摔到沙發上, 靠, 其中一個舵機不動了.... (網上查了半天才知道是舵機3號齒掃了) 訂了兩個舵機 60x2=120
休息幾天沒玩, 接著又是室內輕摔了一下, 尾管斷了 就去跟聰少拿了個7mm尾電機+尾管 還請c少幫我裝好了 順便還拿了個全新的主電機,加亂七八糟小備件 花費85
玩了兩天 發現電機實在太燙 去浙商拿了散熱片+不鏽鋼尾管.....    花費 74
又過了兩天 發現5imx有個模友再出售舵機齒輪 順便又拿了 .....    花費 130
電池不夠用 買了六顆電池+一分三充電線                                  花費 120
另外還準備了些備件 頭罩 拉桿 腳架......  X

才玩了十幾天 兩千大洋沒了 連翻都沒翻過一次

這下好了 剛剛去淘寶查了一下 一個主板 280

操! 真不想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十幾天前買的mini cp 都是在室內飛
第一次起飛 還沒熟悉 打到槳 十字盤的球頭斷了...... 索性就換上金屬 ...

LZ耐心, 耐心是必不可少的。想飞飞机就要先学修飞机。我学一年了也就刚敢翻一翻的水平。还有你的投入还不算多,以后还会花更多的钱。还有还有多上论坛,修不好了还可以多找找华售后,他们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楼主最好是模拟器练熟了再做动作吧,飞行时远离硬物
我gcp练完四面什么都没换,除了脚架和壳子修修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耐心, 耐心是必不可少的。想飞飞机就要先学修飞机。我学一年了也就刚敢翻一翻的水平。还有你的投入还不 ...

我也沒敢翻啊 都是在室內玩
其實早就知道玩這個花錢, 但是這飛機也太脆弱了吧 新機到現在才十幾天,花了兩千大洋 ,還沒出室外飛過一次 ,主板又掛了
越玩越沒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是模拟器练熟了再做动作吧,飞行时远离硬物
我gcp练完四面什么都没换,除了脚架和壳子修修 ...

模擬器上翻來翻去都OK,但是新機還是不敢翻的 況且我都在室內玩 更翻不了
聽說華科爾的維修 動不動就是半個月 零件費好像還是要自己出吧?

网友E:
华佗表示,把所有破烂换上去,返厂很便宜,还可能有惊喜。
多在室外草地飞飞进步更快!炸机损失小的很!俺不到一个月就倒飞了
总在室内飞提高很慢的。

网友E:
楼主花了这么多钱没换无刷?是要花这么多,但楼主买东西似乎冲动的很

网友F:

半年了,还在正飞,差距啊。

网友G:
返厂是最好的选择,只要你等得起。最少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佗表示,把所有破烂换上去,返厂很便宜,还可能有惊喜。
多在室外草地飞飞进步更快!炸机损失小的很!俺 ...

謝謝你的建議現在考慮把mini cp出掉算了 換02s不知道會不會好一點...
另外返廠的話該怎麼弄? 直接把飛機寄給華科爾? 如果帶回台灣給華科爾台灣總代理不知道會不會給我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花了这么多钱没换无刷?是要花这么多,但楼主买东西似乎冲动的很

我是要換無刷的, 正好聰少沒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年了,还在正飞,差距啊。

可以翻了啦, 都半年了還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返厂是最好的选择,只要你等得起。最少半个月。

早有聽說華科爾返廠至少半個月
孵雞蛋也不用這麼久

网友H:
返厂的话  厂家收到的那天起  应该在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 就可以搞定!这个也要看毛病  看你的问题  八成是接收板的问题  这东西必须要返厂  如果跟我一样等不及  可以再买个接收

至于02s么  这个东西不好说 玩这个都要有耐心  慢慢来   02s对于刚入手的朋友来说   最痛苦的是伞齿  由于是金属轴  洗孔的几率很大

不过最近华改善了伞齿及加长了尾轴的长度  不过性能还有待测试~~~

还是建议你先拿mcp练手  如果这点问题你就有心出掉的话  那么你换了02s也是一样的!这个东西讲究的是耐心!慢慢来,多潜潜水!

mcp的接收由于是树立放置  炸鸡导致接收板不正常工作的问题是普遍的啦~习惯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
最近华坑儿的质量是不是出了问题,我昨天到手的d10和02s,d10模拟器连不上,油门摇杆的中点刻字歪的, ...

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调

从你描述的问题上

我感觉应该是电调虚焊了!仔细检查一下电调的线  是否露头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返厂的话  厂家收到的那天起  应该在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 就可以搞定!这个也要看毛病  看你的问题  八成是接 ...

請問返廠的話, 是光寄接收版還是光寄飛機, 要不要連控也一起寄?
問個比較弱智的問題: 洗孔是什麼?
MCP我也想啊, 看到那個配件比mini cp還貴, 玩不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請問返廠的話, 是光寄接收版還是光寄飛機, 要不要連控也一起寄?
問個比較弱智的問題: 洗孔是什麼?
MCP我 ...

02s伤不起的还有尾舵,一不小心就挂了,机子比mcp大一圈,动力强不少,基本上一碰硬舵机齿就挂了。总之这个小鸡都是塑胶件,都容易坏,跟mcp比,配件费用会高出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02s伤不起的还有尾舵,一不小心就挂了,机子比mcp大一圈,动力强不少,基本上一碰硬舵机齿就挂了。总之这 ...

看這樣子, 便宜又耐摔非v911莫屬了進口的太貴, 國產的不爭氣
真他X的糾結~~~~~~

楼主:
引用 网友J:
╰○︿′
‵︿) ~我使劲的踩呀踩 !

小心!!!!!!!!!! 這裡有狗屎

网友E:
劝楼主整机返厂!俺有过两次返厂经历,换上破烂反吧
别换02,以楼主的心性,换了更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整机返厂!俺有过两次返厂经历,换上破烂反吧
别换02,以楼主的心性,换了更后悔!

麻煩告訴我具體的返廠流程, 跟誰連繫呢?
是不是整機帶控一起快遞過去?

除了02s還有什麼可以推薦的吗?
進口的, 太貴的, 玩不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K:
MCP我放着都能坏 你们信吗 第一次放着 舵机烧了 后来是小炸 IC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MCP我放着都能坏 你们信吗 第一次放着 舵机烧了 后来是小炸 IC挂了

我信~我只在室內玩玩,十多天時間能炸掉尾桿,十字盤,舵機,主體,電源線斷,頭罩,接收器故障......
準備修好了就把"牠"賣了換大點, 耐摔點的
就是不知道能賣多少.....

网友K:
接收器返厂率听说很高的 电源线你上点704硅胶就行 头罩不能给太阳晒 会变形的! 华科尔售后很坑爹啊 把我玩具大齿跟原厂主轴封死了 重新买又是十几大米

网友K:
MCP原厂配置好像二手区只能300-400 无刷也就500-600这样 不值得 还不如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收器返厂率听说很高的 电源线你上点704硅胶就行 头罩不能给太阳晒 会变形的! 华科尔售后很坑爹啊 ...

他只要能幫我弄好,別亂收費, 愛怎麼弄怎麼弄
704硅膠,恩~繼續上淘寶

楼主:
引用 网友K:
MCP原厂配置好像二手区只能300-400 无刷也就500-600这样 不值得 还不如留着

300-400
好吧,繼續折騰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告訴我具體的返廠流程, 跟誰連繫呢?
是不是整機帶控一起快遞過去?

慰问楼主,建议不要再买接收板,返厂维修最好

网友:
接收板要买就去收二手 150就够了 原厂280不买 而且你返厂 他都是直接换新的主板 我没坏的主板也给他换掉了 又要重新上704硅胶 感觉主板换了 又要调试一番 不然手感感觉不一样

网友:
704硅胶 有些商家太贵了 5块钱 其实2块钱就能搞定了

网友:
我是觉得楼主急进了点。
我刚刚开始飞GCP,飞了1个月,才完成4面,基本是0损失,小问题都自己动手解决了。
然后在飞航线的时候,把叶片夹炸了,那断时间炸的特别多。舵机拉、十字盘啦、叶片夹之类的,
但那时候我觉得心态有问题,可能是太急进,起飞就想“爽飞”,往往结果都是爽炸……于是,停飞了3个星期,烂了的机也不修,扔一边,就苦练了3个星期模拟

然后……买了配件回来转好,当天飞航线就真有爽的感觉。感觉自己是突然开窍了,掌握自如!

我想说的是:要苦练,但不要疲劳。适当时候停飞一下!

网友:
收件人:鲜先生*售后服务。收件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太石工业区511475。公司:广州市华科尔科技有限公司。电话:020-34915293

网友:
整机寄去,坏的零件也装上,有坏的舵机也可以修,另外装上贴上纸条说明舵机哪里坏了。别傻乎乎的只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