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921接收电压问题

楼主(2012-10-01):
请问921接收,能用2S
电池
直接供电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4.2+4.2=8.4

网友B:
用降压模块

网友C:
可以,但是主要看你舵机参数,因为接收机和舵机的正负极是共用的,要用两节锂电,就得买高压版舵机

楼主:
谢谢教我,但还是不明白,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