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vr快进卡住怎么弄?

楼主(2012-10-01):
就是那种d1画质的dvr。
正常录像完毕,也能正常播放。但是一快进就定住不播放了。退出还能正常播放,就是不能快进。
以前记得在哪看过怎么弄可以避免快进卡住的。

网友A:
两种可能 1·存储卡速度不行,2电脑不行!

楼主:
存储卡买的应该没问题,正品sandisk
播放是在dvr上播放的,不是电脑

网友B:
这是个头痛的问题,只有信号非常好的时候录制的才能快进。真到了炸机的时候信号不好的原因,录像不一定能播放,这个录像基本只是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