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小铣床的主轴连接一般是MT2、MT3、ER或其他什么 ...
请问一下小铣床的主轴连接一般是MT2、MT3、ER或其他什么的?

楼主(2012-10-01):
请教大家一下:请问小铣床的主轴连接,一般是MT2呢,还是MT3呢,或者是ER或其他什么的接头?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小铣用ER的比较常见

楼主:
从淘宝上看,好像20以下的小铣床,有MT2/MT3的,ER的好像很少哦。

楼主:
是否不论MT2/MT3/ER,这几种接头都有拉杆锁紧防止铣夹头因震动掉出来?

网友B:
我的化肥25V,MT3,有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