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20延长杆与台钻的完美结合~钻改铣前奏~

楼主(2012-10-01):
最近正在搞钻改铣 首先要解决主轴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挖坟 受到了很多启发 经过几次的失败 刚刚完成了我的设想 不多说了上图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这个主轴延长杆的上下2段连接方式,有点担心强度是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轴延长杆的上下2段连接方式,有点担心强度是否不够啊。

暂时用的是不锈钢螺丝连接的  计划是用12.9的螺丝做链接  这两天都放假啦 买不到了 节后就换成12.9的 个人感觉应该还可以 螺丝主要受纵向拉力 应该不会折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轴延长杆的上下2段连接方式,有点担心强度是否不够啊。

氩弧焊开最大电流烧一圈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试过拿直径18MM的膨胀螺栓来加长,里面加螺杆,外面套截20水管,总长加到200MM,

用着还行,感觉人力是扭不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开最大电流烧一圈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试过拿直径20MM的膨胀螺栓来加长,里面加螺杆,外面套截20 ...

也想过焊接 但怕万一真的链接断了 在想复原就困难了 而且怕焊接后会对主轴强度有影响(只是猜想还没证实)

网友C:
连接处的螺丝要很高强度才行,这里工作时扭力会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想过焊接 但怕万一真的链接断了 在想复原就困难了 而且怕焊接后会对主轴强度有影响(只是猜想还没证实)
...

也是ER20延长杆还是蛮贵的,我是没办法买到长的膨胀螺丝了,只能自己加长,4块一只螺丝随便搞

不过个人认为焊接没这么可怕的,我用的主轴拉杆都是自己焊完打磨,感觉强度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处的螺丝要很高强度才行,这里工作时扭力会很大的

这个问题想到了 想用12.9的  但是12.9的是合金的 有硬度没有韧性 正在考虑是选硬度高的还是韧性好的螺丝 不知道有没有两者的结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ER20延长杆还是蛮贵的,我是没办法买到长的膨胀螺丝了,只能自己加长,4块一只螺丝随便搞

不过个人 ...

你用膨胀螺丝链接 扭矩方面可以靠么 会打滑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膨胀螺丝链接 扭矩方面可以靠么 会打滑么??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指我曾经试过加长膨胀螺丝,本地最长只有120MM,而我需要200MM长的M18膨胀,自己改了下,用起来感觉焊接的还可以的

我没有改过ER20延长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指我曾经试过加长膨胀螺丝,本地最长只有120MM,而我需要200MM长的M18膨胀,自 ...

理解错了~

网友D:
是不是再加个顶丝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再加个顶丝好点?

顶丝我觉得意义不大吧  两个部件都是正扣 主轴旋转的时候是顺时针旋转 按道理应该是月转越紧~~~

网友E:
楼主,ER20杆的车丝好车吗?丝距多少?谢谢先!

网友:
整体加热再焊接 只靠那么细一根链接 确实不太靠谱...  钻铣东西时力量非常大的

网友:
这说心里话 真觉得不太靠谱啊

网友F:
楼主想想拧断了怎么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ER20杆的车丝好车吗?丝距多少?谢谢先!

比一般的要硬 比较费刀 但还是可以车的动的  我这个车的是1.0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想拧断了怎么办呀!

慢慢扣出来  我也怕发生这个事 等上机后一用就知道怎么样了~ 是骡子是马还是要牵出来的~~

网友:
在建筑工地找师傅帮忙用对焊机焊起来

网友:
应该用内键槽加热配合连接...这样连接,反转的时候就会松的,除非不反转

网友:
家用可以,工业不可这样

网友:
RE20车内孔,键槽杆车直柱,直接过渡紧配合,然后加2枚顶丝,简单巩固同心度又好。

网友:
只要受力方向正确,不会拧断的,毕竟才er20,最大才12的刀

网友G:
刀杆上的螺纹是干什么的?原来的无动力主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想到了 想用12.9的  但是12.9的是合金的 有硬度没有韧性 正在考虑是选硬度高的还是韧性好的螺丝  ...

用8.8,或者10.8的就行了。
里面螺纹是m10的吧?应该没问题
要想把8.8的m10螺丝拧断那得多大的里啊,估计皮带早就打滑了,

网友H:
为什么不靠谱啊?我觉得后面这么连接不影响啊.台钻两个轴承位置都在er20杆上,后面连接的花键杆只是起传动作用.不过实心杆过渡配合比较方便又结实.你台钻上个图啊,什么型号的,准备用什么轴承?

网友I:
我就是这样搞的。只不过是把er20杆内孔攻了丝,把钻杆花键截断套了丝,然后连接。同心度靠两者肩部端面保证。

网友:
对不起,图片发重了

网友J:
同心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杆上的螺纹是干什么的?原来的无动力主轴?

你看的真准 就是以前的无动力的轴   现在放假 新的轴还没买来  先拿以前的实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8.8,或者10.8的就行了。
里面螺纹是m10的吧?应该没问题
要想把8.8的m10螺丝拧断那得多大的里啊,估 ...

今天去朋友那讨了两个M10*45的12.9的螺丝 回家之后弄掉外六头 刚刚试了试 真实结实啊 两个板子对着拧 纹丝不动 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不值???

说实话  我在这个之前已经浪费了一百多元了  我现在用的这个花键杆 就是之前加工失败的那个主轴切下来的 特地买了一根新的主轴进行加工  加工过程中因为温度和一些其他问题 造成主轴弯曲了 没办法只好改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心度如何??

ER主轴的精度在0.005-0.01之间 上到主轴套筒上精度在0.01-0.02左右  后面的花键杆对精度起不到什么作用  只是传动的链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这样搞的。只不过是把er20杆内孔攻了丝,把钻杆花键截断套了丝,然后连接。同心度靠两者肩部端面保证 ...

之前想过你的方案  但是因为我用的这个花键杆是之前加工失败的一个主轴上的 因为上次加工的时候打了拉杆用的通孔 所以没办法用你说的那个方案了 后来想了想 这个花键杆在结实也不如12.9的螺丝强度好吧 不如用12.9的螺丝进行链接 也就是在最薄弱的地方用加强的材料 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靠谱啊?我觉得后面这么连接不影响啊.台钻两个轴承位置都在er20杆上,后面连接的花键杆只是起传动作用 ...

台钻立柱在外协加工 立柱的法兰接头自己加工中 还有底座马上也要上床了 这几样搞定后就开新帖 一起上传

网友G:
引用 楼主:
ER主轴的精度在0.005-0.01之间 上到主轴套筒上精度在0.01-0.02左右  后面的花键杆对精度起不到什么作用   ...

er刀杆的精度没这么高,别让卖刀杆的人给骗了。
我问过淘宝上基本算最好的刀杆,台湾的老板也只敢说精度是0.02-0.03mm也就是刀杆外圆和内锥孔的同心度
说的是平局水平当然也有好一点的,这要碰运气。
要是有几百元的外国货我估计精度要好的多 不过淘宝上好像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er刀杆的精度没这么高,别让卖刀杆的人给骗了。
我问过淘宝上基本算最好的刀杆,台湾的老板也只敢说精度 ...

这个精度是我在我的无动力的轴套上测试的 对着ER的锥孔进行打表0.01-0.02之间 用的HRB的P4级轴承 装上刀夹和铣刀 在铣刀柄20MM处打表0.04 估计是刀夹买的不好 几块钱的刀夹~~~

网友:
这样连接法强度少了N倍呀!

网友:
等看结果,相信楼主总会找到一个好办法的。

网友(2013-03-23):
正在考虑上铣,学习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直接买个B16接口的ER20接杆就行,比钻夹头短很多,

网友:
好 好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
用它做完活,发个图看看

网友:
楼主不用接轴也可以我手上有两条订做的加长300LER25杆,只要铣好所需要的花键就可以钻改铣了,有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