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个关于电机正确转向的白菜问题!

楼主(2012-10-01):
如题,1.和电机的螺旋桨对头看时,电机的正确转向应该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2.正.逆转向对电机拉力的影响大吗?

网友:
反向~影響當然很大會很沒力

网友A:
中将同志,首先降你3级!对头看逆时针,用正桨;顺时针用反桨。你喜欢怎样转就怎样转,纯属个人行为,与钓 鱼 岛无关

网友:
在飞机上的方向有唯一的标准——以飞机驾驶员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将同志,首先降你3级!对头看逆时针,用正桨;顺时针用反桨。你喜欢怎样转就怎样转,纯属个人行为,与钓  ...

呵呵,谢谢了。以前一直玩的直机,都是按电机和电调线颜色对接的,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固定翼。 顺便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固定翼也好玩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驾驶员视角,看螺旋桨是顺的

网友:
没有所谓正反,双发飞机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这该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