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6通接收机5.6为开关通道,问是否可以控制5伏继电器的接通和断开?谢谢大神们

楼主(2012-10-01):
蓝宇6通接收机的5、6两个通道为开关通道,问是否可以控制5伏继电器的接通和断开?接收机的5,6通道不是比例控,是开关控,问下具体怎么用,我就想用这2个通道控制2个继电器吸合和断开就可以,是不是可以忽略接收机信号线的输出,直接把正负极的输出接到5伏继电器的线圈那两端,控制下吸合就可以了?急需,困惑,大家帮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有就是蓝宇遥控的红色指示灯不亮了只有绿灯亮,接收器也不怎么接收信号了,是不是么有电了啊,新手不太熟悉,谢谢帮忙

网友:
第一个问题,开关通道就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只要是开关量都可以控制。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加个舵机电路板吧

网友B(2012-11-07):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用,加个舵机电路板吧

加了以后有个问题    那个继电器 老是会自己跳啊 跳的

网友:
需要加一个转换电路,将开关的脉冲变化转换成控制继电器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了以后有个问题    那个继电器 老是会自己跳啊 跳的

PWM驱动继电器是会有这个问题,加个电容好点,最重要是舵量一定要到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驱动继电器是会有这个问题,加个电容好点,最重要是舵量一定要到100%

摇杆打到底 就跳起来了 要是打到一半   就哒哒响

网友:
有点难弄撒

网友(2013-03-24):
不可以的,舵机接口的三个线分别是,负极,正5伏,零点几伏的信号线,而且中间的正5伏是一直处与通的状态,没发控制续电器,不过,你可以做个三极管开关。信号线为0.16v时,三极管未导通,0.3v时导通。

网友:
只要是开关量都可以控制

网友(2013-06-19):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3-11-22):
直接加个小的有刷电调就解决了。没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