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制作三角履带

楼主(2012-10-02):
如题   想把自己的1比18小大脚改成履带的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如图样式的就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架子做出来

网友A:
做肯定能做出去,看你出多少钱而已

网友B:
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肯定能做出去,看你出多少钱而已

那要多少钱呢    真心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

是不是cad图纸      额   我看看能不能自己画出来

楼主:
为啥大家起的都好早啊

网友:
玩爬车可以搞这个

网友A:
要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有钱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只要有钱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有认识的人能做这个么?

楼主:
有木有人啊     有木有啊

网友C:
lz打算用什么材料做履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打算用什么材料做履带呢

坦克金属履带行不? 橡胶不能调节长度吧。或者设计成可以调节的,可以适用橡胶履带那样的

楼主:
o(︶︿︶)o 唉   睡觉了    还是想不到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淘宝上发现
h去掉这里ttp://
item.taobao.com/去掉这里
item.htm?spm=a230r.1.10.179.4a3569&id去掉这里
=16009993451去掉这里

楼主:
谢谢楼上         这几天一直在某宝找  终于看到个像样的了   就是贵了   而且配hpi mini recon 小大脚大了吧

楼主:
本来对这个还是充满信心的     困难重重        意志没了。。。

网友D:
骨架看起来相对简单些。履带有点麻烦哦。

网友E:
如果有现成的,何必自己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现成的,何必自己来做呢?

想把18小大脚的轮子改成履带的   之前那个模友给的链接的估计尺寸太大  而且贵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骨架看起来相对简单些。履带有点麻烦哦。

只要骨架做出来了   我想用豹2的履带装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骨架做出来了   我想用豹2的履带装上

豹二履带是多大比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豹二履带是多大比例的

从图上看,骨架是可以做出来的,动手能力强的话手工就可加工出来。但是如果用“豹二”坦克履带的话结构就要改动一下。 因为坦克的履带、主动轮在组合形式上与图中的明显不同。坦克的 履带是 单排 的 诱导齿,主动轮 是 两侧带齿,运转时两侧的齿卡住履带俩侧的牙边带动履带。图中的 履带应该是双排的诱导齿,主动轮在中间拨动履带,履带两侧没有牙的。所以,如果用“豹二”的履带,就得改变图中的主动轮。两种办法,一 、采用与坦克相同样式的主动轮(两侧带齿轮,可靠 但改动较大)  二、采用图中主动的样式,即把诱导齿变成导动齿(只需将外凸的齿改成内凹的 改动相对较小 没这么玩过不知道可靠不)。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大概的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豹二履带是多大比例的

白天不在    我想用1比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骨架是可以做出来的,动手能力强的话手工就可加工出来。但是如果用“豹二”坦克履带的话结构就 ...

图样发我qq上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样发我qq上吧

可以,能把履带尺寸,坦克主动论尺寸说下吗。最近手头活比较多,可能要用今天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能把履带尺寸,坦克主动论尺寸说下吗。最近手头活比较多,可能要用今天时间的。

东西还没收到,不知道具体尺寸,过几天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

今天到货了   驱动轮5cm  刚用卡尺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