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2-10-02):
为什么还没有离地飞机就开始向右移了呢,该怎么解决呢。请大佬指点。

网友:
太没有重点,配置有现场要放图片

网友A:
无副翼的?起飞果断一点,低飞震动比较大,飞起来看看,稍微飘一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起飞果断一点,低飞震动比较大,飞起来看看,稍微飘一点正常

就是我在慢慢推油门的时候快要离地了,它就一直往右偏,我就不敢往上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在慢慢推油门的时候快要离地了,它就一直往右偏,我就不敢往上飞起来了。

那你起飞慢慢修正一下,飞起来就好了,有一些温飘的现象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