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2012-10-02):
本人刚如魔不久,看了很多有关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贴子,怎么都搞不懂是什么意思。谁能给我说说啊。简单易懂的。跪谢了

网友A:
螺距曲线升高,你的大浆角度就越大,转速不变,螺距越大,升力就越大,随着螺距变大,阻力就越大
油门曲线升高,你大浆的转速就越高,螺距不变,油门越大,升力越大,但是转速太高就容易造成射浆啊之类的
所以升力的提升要靠着转速跟螺距的配合达到相对平衡的一个点。另外两个曲线的设定跟个人习惯有很大区别,先照着别人的设定一个,再慢慢改改就行了
个人观点,求高手纠正

网友:
差点分升级....拿分走人

网友:
我们同样的问题,不是三两句话的问题,多看看帖子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曲线升高,你的大浆角度就越大,转速不变,螺距越大,升力就越大,随着螺距变大,阻力就越大
油门曲线 ...

能不能给我个普通飞行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让我照样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先用模拟器调控试试各种曲线手感。实践出真知。

网友B:

450pro一般飛行模式
油門:1.(0%)2.(40%) 3.(60%)4.(85%)  5.(100%)
螺距:1.(0°)2.(+2.5°)3.(+5°)4.(+7.5°)5.(+10°)
希望幫到你!

网友(2012-11-15):
mcpx怎么调呢?有人知道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小萝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小萝莉了

被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曲线升高,你的大浆角度就越大,转速不变,螺距越大,升力就越大,随着螺距变大,阻力就越大
油门曲线 ...

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曲线是接收板里固件才能调的么!求问

网友:
我也学习。应为我看最多回复都是学习了,所以我也看会学习几个字了。其它不明白调机

网友(2012-12-15):
偶是来学习滴,顶下贴

网友(2018-11-19):
这也是我现在犯愁的问题 还有些迷茫中

网友:
看了,似乎有点感觉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pro一般飛行模式
油門:1.(0%)2.(40%) 3.(60%)4.(85%)  5.(100%)
螺距:1.(0°)2.(+2.5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