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舵机正反求救·····

楼主(2012-10-02):
设置到MB 第I项时 四个
舵机
的工作方向都是了··没有一个是推油门同时上下的····控是T8FG

网友A:
控里的正反也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的正反也调一下,
控里面正反调 舵机不会动啊·

网友B:
有没有舵机插错位置??还有在控里面设

网友C:
控不能调,那就是舵机位置弄错了,我刚刚开始时候就是这样,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把pitch通道,也就是6通道反向就好了

网友E:
我和你的配置一样的~!(前提几个舵机的通道没有插错)先用MB的设置舵机正反来吧舵机动作调到一致(不管是一起网上还是往下)~!然后在到控的正反向设置调pitch通道的正反~!就是螺距的正反~!

网友E:
还有就是控的十字盘模式是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