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个不成功的zx50改2轴

楼主(2012-10-02):
买的新滕州铣,想改两轴玩玩,结果发现质量真是传说的的那么垃圾,无精度可言,废话不多说,上图

楼主:
图片没上来啊,在上

楼主:
哇,好乱,大家凑活这看把,不会编辑搞的有点乱了

网友A:
既然改造了就应该把认为精度不好的地方顺便调整一下了。
都话了这么大的本钱了为什么不直接弄好呢?
刮的刮,该帖塑的帖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造了就应该把认为精度不好的地方顺便调整一下了。
都话了这么大的本钱了为什么不直接弄好呢?
刮的 ...

这种东西压根的怎么整都不会有多高的刚度,所以不能做精密的东西,我想楼主只是用来做出活代替手工钻孔以及砂轮机的修磨之类的活,只要求省人工,其他的就随便,要是花大力气搞这个,一般人要刮得好不是十天八天的事,还需要一大堆的刮研工具,只为了搞这么个破机就买一大堆的工具是不是不划算呢,这种东西搞好了是个鸡肋,除非是当作练手为以后修理价值高的机器做准备。如果花上十几二十天刮得很好的话,粗活不舍得用,精密活干不了,那才纠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压根的怎么整都不会有多高的刚度,所以不能做精密的东西,我想楼主只是用来做出活代替手工钻孔以 ...

全被夜大虾说中,改的时候一是想练练手,2是想派点小用场,要说想搞的有精度,要么换线轨,要么燕尾都要全部重新加工,机器只能当个机壳用,真不是三两天能解决的,这滕州机的质量真是差到无话可说,只能做做很粗糙的活

网友C:
楼主买的是个二手旧机吧?

说实在的,没有铲刮的功底和工具,最好不要碰二手市场的旧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压根的怎么整都不会有多高的刚度,所以不能做精密的东西,我想楼主只是用来做出活代替手工钻孔以 ...

这个机器有这么差吗 ?看着还可以啊。
自己动手努力一下应该就会好不少,
你说的也是 要是都花钱弄可能有点划不来吧。

网友D:
LZ卡盘套卡盘的做法,见识了。,不知道可否安全,卡的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个二手旧机吧?

说实在的,没有铲刮的功底和工具,最好不要碰二手市场的旧机。

买的是新机,买时试做其他用途的,不是为了改数控而买的,不过没想到的是导轨加工的如此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卡盘套卡盘的做法,见识了。,不知道可否安全,卡的稳吗?

做小件没问题的,换大四爪麻烦,而且大四爪加持小工件也不是很方便,所以经常会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这么差吗 ?看着还可以啊。
自己动手努力一下应该就会好不少,
你说的也是 要是都花钱弄可能 ...

说的是,多花点时间件和本钱改造成精机也是可以的,当作雕铣机用钢度还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卡盘套卡盘的做法,见识了。,不知道可否安全,卡的稳吗?

我平时都是用250的三爪夹250的四爪,这样肯定是违章,不过小心的也不会有事,转速别太高,隔一会再紧固一下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