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9 失控严重。

楼主(2012-10-02):
昨晚飞了两电,感觉比刚开始的手感差远了,乱飞乱撞, 有点风就乱摇失控

网友A:
那是你控制問題 不是失控 這幾天大風也照樣在廣場飛航線範圍50X50米左右 用40 或 60 飛 熟練的話 可以隨時變換檔位飛 我3塊1200 3塊900 2塊500電池連續爽飛2個半小時 ,不過電量不夠時 容易搖擺抽筋這是真的

网友B:
失控卖给我,100包邮收了

网友C:
我出101块,嘿嘿

网友D:
有风需要小心控制

网友E:
楼主肯定摔过了。除了主板芯片不好导致的抽风下坠以为。V929还存在电机轴承磨损,螺旋桨轴承间隙变大,和螺旋桨摔歪等各种导致不稳的问题。刚收到的时候是很稳的。去淘宝上买3*6*2.5的Z2级轴承回来给换上吧。1.2元一个。还有飞的过程中尽量不要摔。

网友F:
电量足的时候好飞,快没电就好像腿软一样了,看感觉飞吧,假如满电了但是陀量拼命往一边偏,需要遥控微调很大才能修正,甚至要压着某个方向才能悬停就要看一下哪里有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