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II的问题,今晚已解决,答 案让谁遇到都无法相信厂家这么粗心。

楼主(2012-10-02):
丫的!天地飞9II居然犯下这样的错误!害了我几天没眠的夜。

前几天买了一个天地飞9II代普通版,给控上电后正常,可电调一上电,电机“嘟雷咪”后就电机就开始不停

得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直到给控关上开关之后才没声音,可一开控马达就全油门,怎么弄都没办法

把电机停下来,直到再次关掉控之后才停掉电机,可一开就又全油门,仔细看各个开关也都正常,找了好

久都没找出个办法来,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电调我换别的也一样)。答 案今晚终于揭晓,看谁能淡定!

原因答 案:就这一个简单而又让人无法相信且难于接受的答 案,竟让我中秋节老婆的生日和国庆在泡汤又

郁闷中度过!整整几天没睡好。

原因竟是因为厂家粗心把原本我拍下的美国手油门错接在有弹簧的右手上!我一直没看出来是因为认为天地飞不可能出现这般低级的错误。

居然这样的产品都能经过检查员?这究竟是谁该承担这一切的责任!这样的产品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网友A:
油门反向了~

网友B:
1.看看油门通道是不是反向,2.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向了~

也没反向啊   ,我上下掰油门没反应。

网友A:
你油门放在最高位通电试试~~
控的正反设置菜单里面看看油门是“正”还是“逆”,一般情况下是“正”

调整后重新校正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看油门通道是不是反向,2.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电调行程设置也没反应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油门放在最高位通电试试~~控的正反设置菜单里面看看油门是“正”还是“逆”

是正的   ,里面全是正的,我固定翼的,所以飞机类型也是固定翼的。

网友:
油门反向了,换个电调试试。没多余电调就把油门调成正,再插电调的电源,然后看电调说明书你就懂了

网友C:
直接怀疑你是不是把通道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怀疑你是不是把通道插错了。。。

三通没错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遥控跟接收没问题。

网友:
进电调设置了吧

网友D:
油门行程是不是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是不是弄错了。。。

答 案已经揭晓了,厂家把油门错设在有弹簧的右边舵上。无语了

网友:
...不是吧。。它里面有可以设置模式的选项。可以设备美国手和其他手。应该不是弹簧的问题。你按住菜单键开机!里面有设备选项。(控制杆设置)你换一组就可以了啊

网友:
美国手 和 日本手的区别是 没有回位弹簧的油门通道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而不是把油门通道接到左边还是右边。
天地飞的遥控器通常有4种模式可以更换的,楼主你只需要参看说明书,更换模式为左手上下为油门即可。

网友:
我们整天里喊抵制日货。
可是谁能想到,国货在抵制我们?

网友:
实在是粗心了。。。。其实这个问题看看监视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20楼说得很正确,模式切换一下就搞定的问题

网友:
我不是来灌水的

网友:
好吧 说美国大部分日本手啊  啊哈哈

网友:
楼主以前一定是只用过T6C之类的控,没有用过电脑控!鉴定完毕!不过天地飞的质量确实不行,我的接收机已经坏了两个!

网友:
中 国企业缺乏的就是外国企业的严谨的工作态度

网友(2012-11-19):
他给你发了日本手吧

网友:
应该可以调节

网友:
你不知道遥控器里有个菜单是可以设置遥控对应的通道吗,就是“控制杆设置”也就是说,你现在收到的控,右手有弹簧的那个摇杆是用来控制油门的。但是,你要的是美国手,所以这明显是不正常的,那么你可以通过我说的那个菜单,把右边的这个带弹簧的上下推拉摇杆变成升降,而左边没有弹簧的那个摇杆变成油门,这都不懂吗。别怪商家,

网友:
   1,楼主是新手,最简单的天地飞都弄不懂。2,楼主脑残~不看说明书,还自以为牛逼。

网友:
整个一个白痴。。自己不会用,不要怪别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遥杆校准问题,先按住菜单,再开机,进到遥杆校准,把左手改成3和4.。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个怕不是厂家的问题吧,楼主,,,,是你自己把控的通道模式设置错了吧?????明明控是左手油门,你把软件设成了右手油门,还怪人控有问题,,,,,,,,,,

网友:
楼主没看说明书。

网友:
这真心不是厂家的问题,厂家出厂肯定是没问题的
很多日本手,美国手这些都是销售商自己改的……
到官网上可以下说明书,里面会详细介绍改控的方法和模式设置方法,一般出厂时他的固件刷上去会默认一个状态,自己去翻说明书,里面肯定写了。而且人家天地飞的控在说明书里也写明了,在使用前要仔细阅读说明并检查设备状态!
任何设备拿回来都不能直接用的,JR和FUTABA的控很多也是这样子,根本不是厂家的问题。
所以说选择一个控很难……用好一个控也不容易,成天很多人都骂天地飞,实际上大多数人连天6的功能都用不到几个
我虽然没用过天9,但是这些接收机的通道不是按照类似玩具模型那种接法的,不管你怎么设置,它的接收机总是第一通道插什么,第二通道插什么……
还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E:
建议遇到问题时还是要看看说明书或是多问问!要是自己把线改了,多的事都整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如何分析处理!

网友:
哎    楼主不会多看看说明书  设置摇杆模式

网友:
右手油门 用模式1

网友F:
还是少尉呢?!无语了,还怨商家~

网友G:
你可以在监视器里面看到各通道的情况,你根本没有摸清天地飞的控的赖厂家,有点不负责任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还是少尉呢?!无语了,还怨商家~
同意,原因自己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