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个45度车刀

楼主(2012-10-02):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网友:
刀不够力,让刀了

网友A:
用的是神马铣床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神马铣床铣的

西湖7016钻铣床。不能指望效果多好。

楼主:
托板有点松吧?
本来车的那个车出的外圆挺亮的后来用带油的手摸了就暗淡了。

网友B:
不错,45度倒角外圆端面都能用上,俺也要做个。刀杆料可以买14或者12方的45号方钢,1米10元吧。可以做很多刀杆啦。气割后的料不好操作,太费刀啦。

网友:
一刀两用

网友:
气割后的料我都是用合金开孔器磨的铣刀干的,很耐用,铣出来的面很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45度倒角外圆端面都能用上,俺也要做个。刀杆料可以买14或者12方的45号方钢,1米10元吧。可以做很多刀 ...

感谢老大加分。我是不怕费铣刀。一般面铣要是小面就用我做的小面铣刀,夹硬质合金刀条。

大点的面就用那个三个刀粒的大面铣刀。其实大的也不过直径45毫米。

网友C:
  我只用一把6*6*100的小白棒 磨3个斜面,外圆  端面 粗车精车 倒角 都很好。 刀片搞那么多角度 我真不明白有什么不同  可能对家机来说没区别

网友D:
车的算不错,没看出有让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车的算不错,没看出有让刀。

难到这个不是让刀的表现?请老大科普一下.

网友E:
S型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S型刀片

论坛二手里买的。说是只铰过气门。刀尖没使用过。边有的地方是破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到这个不是让刀的表现?请老大科普一下.

算不了老大也谈不上科普,就是干的多了有点经验吧。
让刀的话 一般是机床刚性不够,或者刀磨钝了。
他这个前面有个小台阶不见得是让刀出现的,
要是让刀的话不会走了一小段才让刀,会在刀接触工件的一瞬间就让刀了,
那样你也不会看到有一小段台阶了。
如果是刀磨钝让刀,表面会产生亮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算不了老大也谈不上科普,就是干的多了有点经验吧。
让刀的话 一般是机床刚性不够,或者刀磨钝了。
他这 ...

这种情况我也时常会遇到,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时常会遇到,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看过之前你那个屠龙宝刀帖的机卡刀刀柄做的不错
不过刀刃是横着磨的,你试试顺着磨效果可能会更好,
另外看你磨的痕迹感觉砂轮的颗粒度差点,试试用100颗粒度的砂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过之前你那个屠龙宝刀帖的机卡刀刀柄做的不错
不过刀刃是横着磨的,你试试顺着磨效果可能会更好,
另 ...

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天试试

主要换个砂轮试试,像你用这种数控刀片不会有太多的磨销量,用100以上颗粒度的最适合了。

网友:
好,铣刀更好。

网友:
再简单的自制贴都是好贴,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二手里买的。说是只铰过气门。刀尖没使用过。边有的地方是破损了。

diy刚好合适,小床的切削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一把6*6*100的小白棒 磨3个斜面,外圆  端面 粗车精车 倒角 都很好。 刀片搞那么多角度 我真不明白 ...

请问可否上个图看看,学习下,谢谢。

网友:
不怎么咋地~~!

网友:
铣刀好。。。手艺不错,佩服啊。我做的刀杆为了省事只留了一个接触面。自我感觉还是可以。对了,各位老大,数控刀片涂层磨掉还能照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