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8 Version2.06

楼主(2012-10-02):
高手给翻译下吧。。。不明白更新了什么。。。。

Spektrum™ DX8 AirWare™
Change Log
Version 2.06
24 September 2012
Software Features
• Automatically corrects sub-trim and travel for models created in version 2.04 and
earlier after prompting the user. This is functional both for models already in
your radio, and for any you import from an SD card. You should always verify
operation of a model when making any updates prior to flying it.
Software Corrections
• P-Link Master Trainer mode was using trainer data for channels GEAR and
higher.
• When a channel is reversed the endpoint adjustment worked on the opposite
side from what was expected.
• Improved French translations.
• Added SD logfile indicator to main screens.
NOTE: This change affects sub-trim and travel of existing models and ones you will
import. You should double-check sub-trims and travel on any reversed control surfaces
in both airplanes and helicopters when using models created in version 2.04 and earlier.

貌似有个比较实用的更新:通道设为反向后,该通道的上下行程设置也跟着反向了。。”不用再重新设置最大最小行程了。。不错。。

网友:
自己用google翻吧...能看懂大概!

网友:
SPEKTRUM DX8 AirWare™
更改日志
版本2.06
2012年9月24日
软件功能
•自动校正修剪和旅行版本2.04中创建的模型,并
早后提示用户。这是功能性的,无论是车型已经在
你的收音机,以及任何你从SD卡导入。你应该总是验证
操作的模型时,任何更新之前,它的飞行。
软件更正
•P-Link主练模式的教练渠道GEAR
高。
•当一个通道被逆转的端点调整工作的对面
侧所预期的。
•改进的法语翻译。
•SD日志文件显示主屏幕。
注意:此更改将影响现有的模式和您的修剪和旅游
导入。您应仔细检查辅助微调和旅行上的任何逆转的控制面
在使用2.04和更早的版本中创建的模型时,两架飞机和直升机。

网友:
翻的啥玩意儿,这可是科技英语。

网友A:
果断去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断去升级

会变砖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变砖头的~

木有变砖

网友(2012-12-28):
这个翻译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