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杆套不进轴承怎么办

楼主(2012-10-02):
买了一个er20杆和内径20的轴承,准备做无动力主轴。结果买来后,发现套不进去。用卡尺量了一下,轴承19.97,杆子20.0x。
怎么办?

网友A:
那是你中奖了,用大机夹台钳压进去

网友:
大锤伺候

网友:
我也是ER杆和轴承很难配合进去,就干脆用砂纸反复打磨轴承内孔和ER杆,再加上锤子伺侯,终于进去了的

网友:
好象有个加热法

网友:
轴承精度太差,退货

网友:
刀杆最好还是别买太便宜的,会出现精度问题。
不过你的轴承尺寸问题更大,轴承精度一般比较好内孔的尺寸基本是零,或者加0.01mm。
另外上轴承最好别用砸的,大家基本都有车床,用尾台顶。

网友:
你的轴承质量不行 轴承都是经过磨制的 3丝的误差在大牌子上很少见到

网友:
er杆放冰箱,轴承用油煮,安装要快.准.

网友:
换轴承吧,以后轴承坏了还能换新的

网友B:
用什么量具,不会差3丝吧(轴承內孔用游标尺测量是误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量具,不会差3丝吧(轴承內孔用游标尺测量是误差很大的)

轴承内径很不好量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量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内径很不好量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量法?

用内径千分尺

网友:
坐等答 案

网友:
哎 我也中招了, 秆子尺寸很准,轴承估计是假的差的比LZ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中奖了,用大机夹台钳压进去

网友:
沙子打磨下就很好了

网友:
细沙纸打磨

网友:
加热轴承

网友:
我觉得轴承的精度应该高点吧。
我的外径10的延长杆也套不进内径10的角接触轴承。
一直丢在一边没管,拿砂纸打磨好控制精度么?

网友C:
杆放台钻或者车床上,用砂纸捏住转下,精度不会差太多。主要的精度在前面的锥度和桶夹那

网友D:
用手板压力

网友E:
俺这两天也做个无动力主轴,杆子和轴承很难配合,车床尾座顶进去2/3,然后尾座打滑,怎么也弄不进去了,后来1/3用锤子敲进去的,打表测er杆头部外圆3丝,夹个钨钢圆棒在圆棒距离er夹头10mm处跳动5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