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知道此二极管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2012-10-02):
如题,特别是次贴片二极管的最高耐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不认识,那上面只是厂家自己的代码。
看看外围电路,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A:
分析电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电路干嘛用的

你就知道它是干嘛用的了。

网友B:
我猜是4744a zener二极管,稳压电压15V,vishay的产品。。。

网友:
再拍几张附近的照片。

网友:
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4744a zener二极管,稳压电压15V,vishay的产品。。。

肯定不是,此二极管是肖基特二极管,歩进驱动板继流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此二极管是肖基特二极管,歩进驱动板继流上用的

那就是SMBJ120CA
marking code 是EG
44a是生产周数

TVS管,但是是高压的

网友:
那位老纳法号是乱来的小和尚,法力无边,能掐会算,说的还真的没错,现附上PDF文件一份,内有详细的参数供你参考。

SMBJ5.0-170C(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位法号是老纳的坛友说的应该没错,现附上PDF文件一份,内有详细的参数供你参考。

老衲法号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