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旋风集尘器,PVC管的,有图有真相。ARP20121002

楼主(2012-10-02):
我以前用2个乐扣饭盒做了个吸尘器,使用效果当然不错,但是有严重缺点:过滤层面积太小、容量太小,每吸上几分钟就要清理一下的
请看我用乐扣做的吸尘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E%FC%B3%BE%C6%F7

看我后来做的旋风集尘器:不过也是已经做出来差不多1年了的

楼主:
这个集尘器,主要材料:
1、铁皮的油漆桶一个,带铁皮盖子,这个铁皮盖子可以轻松盖上,并密封不错
2、PVC下水道的管子,自己装修家时剩下的一点
3、120mm直径的PVC下水道管子,从一个工地上捡的,长度大概就400mm
4、强化木地板,也是捡来的
5、32mm直径的PVC管,也是自己装修时剩下的
6、32mm吸尘器管,淘宝来的
7、里边有个锥形筒,路边上捡的
8、吸尘器电机,从原来的我做的吸尘器上转移过来的

使用效果不错,我现在一直用它

楼主:
看神油费劲巴拉的在做集尘器,看的我都觉得他累。。。

网友:
没拆解图啊

网友A:
木工用的,好大的说

楼主:
回楼上的,当时也没想到要拍制作图片,如果要的话,我明天把拆解图拆开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当时也没想到要拍制作图片,如果要的话,我明天把拆解图拆开给大家看

也想D一个

楼主:
楼上想D一个,就按照我的来吧,简单取材,明天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用的,好大的说

用于木工绝对没问题,用于铣床也是爽爽的,洗铣床T槽下的铁屑,那是个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集尘器,主要材料:
1、铁皮的油漆桶一个,带铁皮盖子,这个铁皮盖子可以轻松盖上,并密封不错
2、PV ...

7、里边有个锥形筒,路边上捡的

不会是那种塑料的交通路障吧?

网友:
等看分尸图

网友:
我也要看,也想山寨一个

网友B:
看不到图,噪音大不?

网友:
等图等图

楼主:
开始上图了:只上图,不详说,有问就答

整机图片

进气管、旋风筒部分

铁皮桶、盖子、以及淘孔、以及一层泡沫塑料做密封

铁皮桶,以及里边收集的铁屑、铝屑

铁皮盖子,有密封条的,买过涂料的人都知道。。。

旋风集尘器主题部分的照片,以及拆下后的分解图

部分零件详图

吸尘器电机部分的图片(仰视图、俯视图)

组装演示图片

接管子的图片

部分零件的加工图片

楼主:
说明一下:整个集尘器上没有用到固定螺钉,PVC管之间套起来就行了,安装、分解都是容易的。就是放到铁皮桶上,也没有固定,就放上去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用于碳纤维雕刻机有没有用?

网友:
DIY的顶一下

网友:
不一定要在旁边,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D:
都流行DIY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于碳纤维雕刻机有没有用?

不太了解碳纤维,估计碳纤维粉尘很细吧?不知道是否有用,本机考虑了粉尘过滤的功能,估计也可以用,但是否能旋风过滤掉,就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噪音大不?

图已经发了,请看。
噪音是吸尘器的电机的噪音,噪音当然大,不过本机用了160mm直径的PVC管给密封了一下,噪音立即缩小了很多,至少不是那么刺耳了
你没玩过1000W的吸尘器电机吧?那个声音刺耳的很哦
我估计要是再加上一级、二级的消声装置,声音会小很多吧?不过没有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流行DIY了啊

网友(2014-02-05):
有创意!不过好象有刷电机工作起来散热是个大问题

楼主(2014-06-11):
看到自己的帖子,感觉挺好!

网友E(2014-07-19):
这么好的帖子回复量好少啊。我给你加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帖子回复量好少啊。我给你加一楼

谢谢抬举!
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帖子,制作过程写的不够清晰,图片也太少,给人感觉太林乱,所以帖子的回复不多!只是当初的图片拍的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抬举!
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帖子,制作过程写的不够清晰,图片也太少,给人感觉太林乱,所以帖子的回复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278937301现在已经不用自己diy了,这个貌似更好一点。我打算入手,并不是我做不出来,只不过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主要问题上,附属设置能购置就购置了。不过貌似这个小了一点。还有,我打算弄个一直运行的,体积小点,噪音小点的,能吸入细小铝屑和木屑即可,你可有推荐?

网友:
真不是一般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4.wcr0Yl&id=38278937301现在已经不用 ...

这个不错,可以省下许多功夫,当时我也是想买这个旋风筒,只是没卖的

上面还要加上一个电机

我用的是32mm口径的,这个太大了,用于吸木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可以省下许多功夫,当时我也是想买这个旋风筒,只是没卖的

上面还要加上一个电机

雕刻机我一般是用于铣铝件,或者雕刻木头牌子。铣铝件可以弄点油,安静还光滑,木头不行,得吸尘,但是雕刻机雕木头尘不大,已经入手。接吸尘器的话,55的管径劲儿不小,但是,离远了比如5cm,就很吃力了。木工之家的木友推荐50的管子用高压漩涡风机(100的管径用中压风机),但是我询问了不少木友说,高压风机(750w大约是120立方米每小时)感觉没那么牛。所以我打算先用轴流风机(60w大约是700-1000立方米每小时,大风量、低压力)先试验一下。看看是轴流风机的大风量低压力厉害,还是吸尘器的高压力低风量厉害。明后天就把这事办了。
题外话:事实上,我现在倒是觉得除尘有点鸡肋,因为我要将雕刻机加个罩子,这样隔离灰尘和噪音。那时时除尘还有必要吗!现在用的方法更无敌,把主轴和工件套个塑料袋,一点灰尘都没有,干完吸尘即可。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