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 低速震动。求帮助

楼主(2012-10-02):
130X 低速震动。我也在论坛里学习了。该整的都整了,可就是震动。虽然不影响飞行,但还是闹心。实在是搞不定了,请大家帮着分析分析吧。先谢谢了。
整歪了,大家凑合看哈。

网友A:
先抛个板砖,以引高手美玉.从视频来看,貌似旋转机械的共振点.

网友B:
不懂直升机额

网友C:
尾桨配平

网友D:
检查下尾波轴承是不是虚位很大 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在尾桨上贴个透明胶条

楼主:
尾波轴承不是原厂的,是EZO正品的。尾桨上贴胶条了。毛病到底在哪里呀???抓狂中。

网友F:
我估计尾轴已经被你炸弯了,猜的!呵呵!眼睛看不出来的,稍被打弯就会这情况 ,只有换掉的份,别无他法,不然就是桨夹没有夹紧,上个明信片,硬纸片什么的把尾桨夹搞紧点,有没有用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还有什么共震引起的我就搞不清楚了,毕竟我暂时没这飞机,我仅从02S的修机经验中得出些结论,无用勿喷!2S电的震动应该很大,尤其是130X这种吭嗲型尾总成,居然用和02S一样细的尾管,只要轻轻一炸,尾部就要挂掉些零件。另外,楼主你真有米!已经 进这机了了!

网友G:
尾传动轴震的话,试试戴套套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888

网友H:
尾震,很麻烦的,帮凶的还有尾锤翼,这个共振了加强了震动。
可以将尾翼拆了试机看还震不震。

楼主:
先谢谢9楼 10楼 11楼的朋友了。 去买个尾轴试试看,就当备用件了。
“上个明信片,硬纸片什么的把尾桨夹搞紧点”————啥意思,要上在哪里呀???
套套的话会不会加大C、D齿的磨损呀??
尾垂翼试过,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F:
24叔说得对,你还是先试试他的办法吧,买轴要米了,

网友I:
还好没买太麻烦了,这机真对不起他的价钱,我mcpx都买后悔了

网友J:
楼主懂点英语否,如果懂,就请去helifreak上看原帖,在130x有个专栏里面置顶的4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你的问题
低频震动被厂家人员回答为低频共震,解决办法是油门位置快速通过共振点,至于轴层,f681zzz的普通国产就很ok,比原厂的强一点,但还是会有用的 ,mh的金属尾巴里面用的还是f681z的呢,至于后面带1个z,2个z,还是3个z,之间的区别,我就不讲了,具体自己baidu,配平桨叶有用,但是很烦,至少我没配过,关键点就是迅速通过

楼主:
我现在就是靠--迅速通过-- 解决问题的。

楼主:
现在酷了,没有不震的时候了,而且向右打转,没法飞了。发现尾推不顺滑,有时卡住不动。怀疑是尾轴弯了,新品在路上了,等换了再看。突然想试试在尾轴上抹油,就是那个活塞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K:
没救
接受吧!反正不太影响飞行,也就是起飞时震一震,钟摆时震一震。。。。。。

楼主:
终于搞懂为什么向右转圈飞不起来了,原来是扫圆了C齿的孔,换了一个新的C齿搞定,我又在C齿的孔里点了一些R48胶。低速震动搞不定了,只能快速通过。

网友L:
问题好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