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电调另类玩法:在四通单桨电直上驱动1510无刷电机作变速锁尾

楼主(2012-10-02):
坛里玩BLHeLi电调的多是给1S电的小鸡改主无刷用,像我这样用来给一架700克的大四通做锁尾的应该是首开先河吧,哈哈!

在此再次向翻译推介BLHeLi资料的suvsuv等人表示敬意!

改装的机子是12年4月的烂尾工程,参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069

飞行技术不好,大家轻砸。感觉锁尾效果还可以,比原来的CN12那是强得太多了,视频中经常摆尾是我在试打舵,由于技术菜打尾舵经常影响油门(美国手控,无挂带)造成忽升忽降,而且阳台有乱流,实际无风时这飞机调得挺稳的,可以脱控几秒钟。

目前的配置情况:
机身:双马9053
大桨:双马9053上桨(A桨)
旋翼头:大伟力FX059
倾斜盘:青松5889倾斜盘
主轴:4mm钢棒自制
大齿:美嘉欣T23,0.5模,144齿
舵机:辉盛9克
三合一:ESKY 002496
电机:二手参数不详,估计为2212KV3000
主电调:XXD30A
尾电机:XXD1510
尾电调:Aeolian XP12A
尾桨:直驱5030三叶桨
电池:3S 2200mah
遥控和接收:四通道72M
带电压报警器和头罩,起飞重量约698克。

网友:
很不稳定

网友:
锁尾不行啊。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在急减油门 和加油门下 尾巴怎么样,特别是 减油门时候

网友:
这个尾巴成本有点高吧

网友B:
请教lz,这个电调启动时不要求油门在0%的吧?不然启动要操作rud到0%才行。

网友:
BlHeli可玩性极强,而且还是开源的。如果用在尾巴上的话那ARM和缓启都可以去掉,会方便一些,只需注释掉几行代码,只是编译麻烦点。
同谢SUV2,不只BlHeli,好多方面都是无私的师傅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在急减油门 和加油门下 尾巴怎么样,特别是 减油门时候

改天出外场试再告诉你,楼顶阳台不敢动作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出外场试再告诉你,楼顶阳台不敢动作太大。

我玩的是BEE2 改了无刷,也是用三合一 加自己控的,  尾巴用CN12  主要是急油门减速下, 尾巴电机的惯性大 ,收不住, 尾巴就被推动了一个角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天出外场试再告诉你,楼顶阳台不敢动作太大。

复杂不怕,好玩啊,我改260直驱的时候主电调刷的就是尾程序,还在代码里改了油门曲线,可惜尾巴没改无刷没法调,要自旋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这个电调启动时不要求油门在0%的吧?不然启动要操作rud到0%才行。

通电后,主电调“滴滴滴”三声完成自检,尾电调无动静。

主电调自检完成后第一次推油则尾电调才“滴滴滴”三声完成自检。
因此,建议起飞前稍推一点油再回零,等待尾电调正式进入工作状态,再起飞。

飞行过程中落地休息油门到零时,过约5秒左右,尾电调发长声“滴——、滴——、……”,为无信号输入状态,
此时再推油可直接起飞,尾电调即刻响应驱动尾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电后,主电调“滴滴滴”三声完成自检,尾电调无动静。

主电调自检完成后第一次推油则尾电调才“滴滴 ...

这个就是我说的ARM程序,必须再稍推一下油门才能ARM尾电机,感觉没有必要,所以我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我说的ARM程序,必须再稍推一下油门才能ARM尾电机,感觉没有必要,所以我去掉了

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 用一个无刷电调, 刷了blheli程序,然后把无刷电调电源接口 接到原来有刷接口,然后信号线接在接收机通道上,就可以实现无刷锁尾了?

支持blheli程序的电调是哪个 能告诉下吗?

我飞机CN12锁尾  在急减油门下,由于电机的惯性 锁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后,主电调“滴滴滴”三声完成自检,尾电调无动静。

主电调自检完成后第一次推油则尾电调才“滴滴 ...

你这个电调程序自己改的吗 还是买样品?有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调程序自己改的吗 还是买样品?有连接吗?

参见SUV原贴《DIY功能强大,超轻重量的小机无刷电调- BLHeli详解》: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40 ,有详细的介绍。这个电调程序是开源的,有原代码,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杂不怕,好玩啊,我改260直驱的时候主电调刷的就是尾程序,还在代码里改了油门曲线,可惜尾巴没改无刷没 ...

能写代码?!高人呐……试问有可能改BLHeLi代码实现双向电调功能吗?能的话对改车船坦克的模友可是福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写代码?!高人呐……试问有可能改BLHeLi代码实现双向电调功能吗?能的话对改 ...

没玩过车。双向是指的前进后退?类似3D螺距曲线?这个应该可以,BlHeli程序里原本就有正反转标志,改改油门曲线,变50%为0,然后向两端对称延伸到100%,低于50%时置反转标志。起飞,哦,起跑前先切熄火,油门置中,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飞的确实一般,不过支持改装折腾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在急油门变速下 尾巴甩的厉害不,我CN12 变速  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车。双向是指的前进后退?类似3D螺距曲线?这个应该可以,BlHeli程序里原本就有正反转标志,改改油 ...

对的,双向指的是前进后退。看SUV的原贴里并无关于反转和油门曲线的设置的内容,兄台能否发贴详述以飨模友。特别关心有没有图形界面可供直观设置,还是只能编辑修改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改六通

说实话,我还真有过把这台9053加装450配件改六通的念头,要的就是雷倒众人的效果

目前这机子准备调校好后送回给朋友(原机主)玩,自己时间精力也有限,就不打算再折腾它了

网友(2014-07-01):
关注。

不知能不能改在450上。

网友:
楼主厉害,双桨改单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