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改双发,霸气侧漏,求砖拍!!!、、、、!!!

楼主(2012-10-02):
直接上图,起飞重量1.5千克,翼展1.45M,由于总共三块电池,所以重了不少,不晓得飞着吃力不,有经验的求赐教。

这个好像有点重哦

网友A:
双电调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双发耗电不少

网友C:
双发如何控制两电机转速相同,电机电调都一样也还是会有差别的吧,飞时不就会偏航么?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发如何控制两电机转速相同,电机电调都一样也还是会有差别的吧,飞时不就会偏航么?请教

不知楼主怎么弄的,如果用高级控的话可以每个电机接一通道,然后混控,调整混控比例使之转速一致,至少要天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发耗电不少

所以用了两块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怎么弄的,如果用高级控的话可以每个电机接一通道,然后混控,调整混控比例使之转速一致,至少要 ...

还在改进当中
暂时先用方向舵平衡一下
增加一点阻力没关系还在想办法改进之中

网友E:
双发之后转弯是不是可以不用尾翼了?

网友F:
FPV不是都求长续航么......双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在改进当中
暂时先用方向舵平衡一下
增加一点阻力没关系还在想办法改进之中

混控双电机还没试过
我的是天9S2de的控
啥时候我也去试试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FPV不是都求长续航么......双发.......

所以用了两块电池啊,长续航主要还是无人机

网友:
两个电调用Y线的

网友G:
灰机工作室

网友H:
还行,毛病肯定有,飞一飞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发之后转弯是不是可以不用尾翼了?

混控的话可以不用的,矢量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行,毛病肯定有,飞一飞就知道了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灰机工作室

这头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双电调是怎么连接的?

Y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用了两块电池啊,长续航主要还是无人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I:
Y线!

能不能详细一点的解释下?我没试过不懂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一点的解释下?我没试过不懂具体如何操作

副翼两个舵机的Y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