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号新帖,我设计的450共轴。最新结构在136楼,这个更好,上下差动,总距几乎不变

楼主(2012-10-02):
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结构,省去了长细轴。。一个电机,机械转向。
把图片发上来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还是学生没有资金加工,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

谁可以提供加工

只是少收点加工费,我还是负担得起

共轴机一直是一个少有机型,技术不成熟,还有遥控直机最早可不是用来3d的,想说共轴飞3d什么的人就不要发表意见了,理论上是可以的,飞个大弧线再倒飞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设计关键在于下十字盘内的变螺距滑套,不同于一般的就在这里。主题是这个新结构比以前的细长空心轴好很多,也不要纠结于我是在做共轴,共轴有很多了,也很成熟。

我再补充一下,共轴的优缺点,首先声明只是和单旋翼相比,把多轴排除在外,也不谈3d。
  直升机双桨共轴式布局的优点很多:

  方便的维护无尾桨结构。由于上下旋翼反向旋转,形成了直升机水平方向的力矩平衡,所以双桨共轴直升机不需要尾桨来平衡直升机水平方向上的力矩。前苏军在阿富汗的作战经验表明,作战中损失的苏军直升机有30%与尾桨有关。共轴式直升机因取消了尾桨,所以不仅和与尾桨有关的损伤无缘,而且也可节省尾桨所耗用的额外功率。这带来了更方便的维护和更强的生存能力,比如俄国的卡-50机身后半部分的结构主要是出于气动布局的需要,即便该部分被击毁,直升机依然可以进行正常的飞行。气动特性对称,机动性好。在使用相同发动机的情况下,两副共轴式旋翼的升力比单旋翼/尾桨布局的旋翼升力大12%。共轴式旋翼气动力对称性显然优于单旋翼式,不存在各轴之间互相交连的影响,机动飞行时易于操纵。改变航向时,共轴式直升机很容易保持直升机的飞行高度,这在超低空飞行和飞越障碍物时尤其可贵,对飞行安全有重要意义。 外廓尺寸紧凑。在提供同样升力的情况下,共轴直升机的外廓尺寸自然要比单翼直升机要小,因此雷达识别特征和目视识别特征就小,便于隐蔽;外廓尺寸小,受弹面就小,战斗损伤概率也小。由于共轴双桨没有尾桨,短短的尾撑用于支持垂直安定面,后者在前飞中提供像固定翼飞机一样的气动控制,减小周期距控制的负担。由于共轴双桨的机身短,受侧风影响较小。共轴双桨的振动也由于两副反转的旋翼而较好地对消了,平稳性和悬停性好。共轴双桨在同等升力下,旋翼直径可以较小,直升机总尺寸较紧凑,"占地面积"较小,特别适合海军上舰的需要。所以卡莫夫直升机公司研制的“卡”系列共轴直升机几乎独占了俄国海军市场。

  但是双桨共轴直升机的缺点也是致命的。

  共轴双桨用套筒轴驱动上下两副反转的旋翼,同样有串列双桨的上下旋翼之间的间距问题,间距小了,上下旋翼有可能打架;间距大了,不光阻力高,对驱动轴的刚度要求也高,而大功率的套筒轴本来在机械上就难度很大。套筒轴不光要传递功率,还要传递上面旋翼的总距、周期距控制,在机械设计上有相当的难度。共轴式双旋翼直升机两副旋翼一上一下,平常飞行时不会相碰。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在飞行中遇到突然变风,机动超过极限值,桨叶变形或损坏时,作用在桨叶上的气动力、离心力和重力就会失去原来的平衡,从而偏离正常的运行轨迹而发生碰撞。由于非对称升力的缘故,反向旋转的上下旋翼的旋转平面有在一侧“碰撞”的倾向,这进一步增加了对上下旋翼之间间距的要求,并且带来如果向有“碰撞”倾向一侧转弯时,必须比向另一侧转弯要轻柔。比如卡-50在向左做上升转弯时,必须十分谨慎,否则就会发生上下旋翼打架这样严重的事故,从而引起机毁人亡。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技术更加先进的,军方也十分有好感的卡-50,却竞争不过米-28N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A:
没看到图

楼主:
第二张怎么传不了
努力发图中
我晕,谁帮俺传传啊。
等高手出现批评指正,别光看不回啊

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懂是吧,怎么发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怎么传不了
努力发图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

你的头像是不是本人?样子很猥琐啊!!!

楼主:
真服了,传不了图,有兴趣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杂

其实不复杂,不用改上旋翼,直接移植450旋翼头,下旋翼变螺距转向,与一般的机械转向共轴区别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复杂,不用改上旋翼,直接移植450旋翼头,下旋翼变螺距转向,与一般的机械转向共轴区别就在这里。

高人,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复杂,不用改上旋翼,直接移植450旋翼头,下旋翼变螺距转向,与一般的机械转向共轴区别就在这里。

看你图中的结构设计,上下旋翼的十字盘是连在一起的,上下的螺矩变化也是同时的,怎么实现下螺矩的单独变化呢?

图的下半部分好像是用的450PRO的机身结构,单组舵机拉两个旋翼头力量上会不会有点欠缺……

我只是好奇的问一下?这个结构不是很了解。

网友F:
好复杂,而且没有看明白是如何让上下两个不同方向转呢?
这个结构看上去可以允许上下不同方向转,没有锁死,但是
动力是如何分别传到上下两个旋翼?其中一个肯定是跟轴
一起转,关键是另一个如何反过来转。

网友G:
华科尔有450级的双桨电直和你的一样结构一个电机,450机械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是不是本人?样子很猥琐啊!!!

必须是啊 这年代不猥琐点很难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图中的结构设计,上下旋翼的十字盘是连在一起的,上下的螺矩变化也是同时的,怎么实现下螺矩的单独变 ...

十字球头里还有一段管控制下螺距变化

注意看那段深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有450级的双桨电直和你的一样结构一个电机,450机械转向

你不清楚,这个下螺距可以差动变化。华科尔的是上旋翼定螺距,变下旋翼,我的呢是上下同时控制,并且下落距还可单独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复杂,而且没有看明白是如何让上下两个不同方向转呢?
这个结构看上去可以允许上下不同方向转,没有锁死 ...

加两个小齿轮,图
发不上来
,感兴趣就多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