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问题!!!!!!!!!!!!

楼主(2012-10-02):
600 E PRO
使用凤凰定速太软。
想关掉定速,但是听说油门区线不能设置V型,比较容易烧。最好设置成一条直线。
因此,想用三轴定速,如果用三轴定速的话,那么定速过程中也会有曲线波动,这不是和设置成V型线一样吗?

所以我现在有点纠结,到低是怎么弄呢?
另外再附加个问题,600MX 510KV的电机是几极的?
没有用过凤凰,希望知道的大虾给个提示。

网友:
在用啊,可V,不要低于70%

网友A:
我用凤凰定速很暴力,修改下定速感度。600MX应该是10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凤凰定速很暴力,修改下定速感度。600MX应该是10级的,

听说凤凰对这个设置要求很严格的。出错了,就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