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个问题

楼主(2012-10-02):
我的MINI cp  尾管有点松了,应该怎么办,我又不敢使劲拔出来,那里有很细的 电线,求助,怎么能给他弄紧点

网友:
目测碳纤管断裂,拔出来换一根吧,两个线是漆包线弄坏了找个报废的电机拆点下来

楼主:
这个能直接拔下来吗?我不敢使劲,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直接拔下来吗?我不敢使劲,心疼

放心拔吧
要是尾管斷在裡面更麻煩

网友:
粘上的可以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别用手抓碳管拔,之前坛子里有人被碳管上的倒刺扎穿了拇指。

网友:
拔吧~~!小心别刺到手就可以了!

网友:
必须换尾管的了。

网友:
尾管挂了,这个还是用实心的比较耐炸

网友:
下次换尾杆,去超市买5毛的透明胶布,把尾杆除了插入主体和电机座的头尾之外的部分裹一层。胶布收尾部位刷点502,耐用许多。走外线还可以用细碳纤维杆蘸502,插入尾杆两头,再剪断多余的。耐用,增重可以忽略。

网友:
碳纤管真有这么恐怖吗?又是刺穿手,又是吸进胃那样的,真的怕怕呀

网友A:
勿使用暴力

网友B:
损失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