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电机700 45电机进角是?

楼主(2012-10-02):
K牌电机700 45电机进角是?凤凰电调软件设置

网友:
沙发,俺不知道

网友:
从0开始慢慢试

网友(2013-03-29):
马达的进角,是要将碳刷与转子的接触面提前在磁力线之前。进角为0度或负度数的马达较无力,但较省电;有进角的马达较有力,但较耗电。如何取舍,则要看自己的需求和经济承受力。进角的调整分为正向和反向调整,也就是正角度或负角度。正反方向是以马达的转动方向作为参照的,例如,一台尾部正对自己,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马达,那么要让它更爆,则可以以逆向旋转进角调整器(通常就是可以旋转的尾盖),一般调节3~4度即有效果,当然还可以继续往上调整。如果想让它更省电、更耐用、碳刷更长使用寿命,则可以以同向旋转进角调整器。

通俗的讲,进角越低,扭力越小。。。进角越高,扭力越大。。。角度只影响输出力的大小。。。              例如,高近角,会使力越大,越有劲,同转速,越耗电。。。            进角越低,会越没劲,同转速,就越省电。。。        (        电量就是能量   能量=扭力*力的位移                 位移相同即转速相同                  所以能量消耗大小只和扭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