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做链轮 请教

楼主(2012-10-03):
在改个车,需要给电机轴加个链轮

打算用520链条,比较轻些,

电机是一个键槽的

现在问题链轮的内孔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A:
25.4  -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4  -0.02

您是说做的链轮内径还要小0.02么

那小弟安装的时候不就扣不进去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做的链轮内径还要小0.02么

我理解是大0.02 有键槽的话没必要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是大0.02 有键槽的话没必要太紧~~

键槽只有一个,

并且要传输峰值35kw的功率

网友:
这个部位的不平衡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一般是用花建加压板。用紧配,松动脱落是迟早的事。

网友:
电摩不错的说。来点PP瞧瞧

网友:
25.4  -0.01或者的25。4,加热到300度,内孔可以膨胀一两丝的,然后压进去,等冷  后能抱的很紧

网友:
这个应该用过盈配合,比轴小一点好,不好装可以敲、加热或千斤顶伺候。

网友:
尺寸咋有小数点?莫非卡尺不准?难道没有卡尺?

网友:
25的轴,要传递35KW,转速是多少的,能吃的消吗?

网友:
有键槽,间隙配合就可以,,,,,,轴要挑两个卡圈(轴卡簧),,,,限制链轮轴向串动

网友:
一般链轮选取成品,,中间加工使尺寸合适

网友:
传动力是不是大了点,要是轴吃得消的话,这么大的力矩还是建议孔小两丝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