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用电动摩托车电机做个小型载人滑翔机

楼主(2012-10-03):
家里有个电动摩托车用久了,铅储
电池
充电管不了多长时间(电池是72V),想把电动摩托车后面的无刷
电机
拆下来做个小型飞机,电池采用锂电池,电机里的线圈可以改改(加粗),不知行不行,大家用没有相关资料?看到国外有做电动载人飞机的。

网友A:
唉.........不好说啥了

网友B:
好像有在賣也

网友C:
注意自身安全

网友D:
設計上功率跟轉換效率就不是同級別的東西,祝你成功

网友E:
电动摩托车的电机功率最大的也不过500瓦,载入的话估计至少需要十千瓦的功率,显然马力不够。

网友F:
飞不起来没关系,试试看,安全第一!

楼主:
看到很多用摩托车发动机直接做小型飞机或者滑翔机的,用电动摩托车电机做应该没问题。调速器可以根据电动摩托车上调速器来改成大功率的就可以了。不过首先肯定不会人去试飞,载重一个和人重量差不多的物体就行了,先遥控控制!

网友G:
电动载人飞机

网友H:
你可能飞不起来

网友I:
异想天开呀 人不要瞎想 一点不靠谱

网友J(2012-11-03):
功率太小吧

网友K:
我觉得可以,可通过变速带大桨

网友L(2013-02-19):
不错的想法
我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L:
我看了电摩电机最大才2000w

网友M:
电动车能跑60码不错了,60码能飞起来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N:
磁钢不行 电动车用的是什么稀土做成的 磁性不强

网友:
极粗略估算了一下,假如你的飞机连人带机加电池为150公斤(恐怕有点难度),按自制飞机普通的气动性能(远小于高科技的人力飞机),升阻比达到10就不错了,以40千米/小时速度飞,螺旋桨精心设计制作有70%的效率,电机至少要2600瓦的功率才能平飞。如果还有一些设计制作上的不足,加以要起飞爬升,要克服侧风等,那么需用功率可能至少得5000瓦即7匹马力左右。不要以人力飞机说事,人力飞机的科技含量太高了。

网友:
2000瓦够了,只要气动性能好

网友:
电动的飞机技术好像还不太成熟

网友:
电动是可行的,蟋蟀现在就有电动版的。

网友:
电动车电机改造值得探索,但要做的功课很多,比如有刷变无刷,电机外转子动平衡,重新绕线圈,电机安装座,桨夹,有可能还要换磁钢,还有散热问题等吧。。

网友(2013-05-02):
马力不够。

网友:
电动自行车厂可以越级做航空航天产业了!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2013-06-27):
新人,帮顶,求罩

网友(2013-08-23):
无语,,,,,多潜水吧

网友:
磁钢和线圈确实是鸡肋,不过还是祝楼主早日实现

网友(2013-11-02):
完全可以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电动车能跑60码不错了,60码能飞起来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四十几公里每小时就飞得起来,另外别用码这个单位,你知一码几多米吗?

网友:
但是这个电机太重是1,再加电池得有多重。马力是2,可以考虑下发动机,毕竟在天上飞的机械性能要求很高,有想飞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至少要学习的东西多得多,包括空气动力学,材料学等,不管怎样,安全第一·········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四十几公里每小时就飞得起来,另外别用码这个单位,你知一码几多米吗?
飞不起的,你没考虑重量啊。另外一码等于3英尺。也就是0.9米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飞不起的,你没考虑重量啊。另外一码等于3英尺。也就是0.9米

蜜蜂3C的起飞速度就是40几千米每时,我是说如果他能叫他的飞机以45千米每时的速度运动就能飞得起,重量是一个问题,但可以加大翼面来解决,这里说的是能不能飞得起来,不要跟我提性能。另外我知道一码几多米

网友N:
不可能 那磁铁好像只有强磁的20%

网友P:
是在不靠谱

网友:
一个字---悬

网友Q:
呵呵,现在的电动车的电机的功率可以做到很大的,20KW才和水壶那么大的了,关键是电池呀

网友R:
人力只有75w都能飞起来,没问题的。
假设功率500瓦
lz的飞机起飞重量100公斤,推力至少4公斤
飞行速度撑死只有500瓦*0.7/40=9米每秒
因此lz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机翼才能飞起来
大概20平米吧
升阻比要很高
气动要经过严格的设计
材料都得用碳纤、kt板
鉴定完毕

网友(2013-12-04):
要相信自己 做的漂亮点 飞不起来也可以看 当艺术品欣赏

网友S(2014-01-11):
电机转速太低

网友T:
楼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旁观者在讨论。
现在发言认为能飞上天的,都是没有驾驶过飞行器飞上天的,不知道使用那样小的功率电机,飞行时存在的风险有多大!
动力伞的发动机至少要15马力才好飞,功率再小,不安全,不敢飞行,怕出飞行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