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全油门时舵机自动打满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购入一只全长270MM的玩具小船,改比例控制,用4只750MAH的AAA电池 动力为高速180有刷马达,确认控和接收都无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不下水的时候测试 ,油门,舵机全部工作正常,但一旦在水中航行 就偶尔会出现猛扣油门马达停转的情况,这个影响不大,但是重要的是一旦在水中全油门,方向舵机就会自动打满右舵,船就只能一直转圈,而缓慢行驶就没有问题。我做了各种测试 根据不下水就不出现故障的情况,我怀疑是否是因为螺旋桨在水中有阻力导致电机压力增加抢了舵机的供电?因为我用8.4V电力测试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只是估计。
因为船小,负重的问题,不好再将电压串高。。。是否可以给舵机稳压?或者有没有什么低压的和9克舵机尺寸一样的舵机可以使用?,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馬達有加電容嗎,接收遠離干擾源,就是馬達的电刷,火花不能太大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换好电池

网友:
回帖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