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 电池与电机选择的搭配,为了飞得更久,这个设想可以吗?

楼主(2012-10-03):
众所周知,FPV平稳飞行时候 电流并不大!在于飞的更久!

首先说电池。举例: 3S 5000  25C, 放电能力是125A,可是,哪有那么大的需求呢!!!

从这点可以想到,选用C数小,而容量又大的电池! C数小了,重量也轻了,这样就可以用轻的重量来增加电池的容量。

举例:在淘宝搜到10AH 电池 3C 放电能力。 持续放电20A,最大30A, 单片才180G。 而2200 3S也是180G左右,那么3片2200的重量和3S,10AH 的基本上一样了!

可是,容量几乎多了一半啊!!!!!!。 这个设想应该可以吧!

不知道有人试过没?

网友A:
电压都不一样,哪有什么可比性,3s5A电流可以起飞,1s就不只是5A了哦。。另外,c数体现在压降上,一加油门就有感觉了。。
总结:这个设想不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3C才7点几A的电流,可能连无轴都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不一样,哪有什么可比性,3s5A电流可以起飞,1s就不只是5A了哦。。另外,c数体现在压降上,一加油门就 ...

看帖认真的  单片180G 3S 就是和3个2200电池一样

这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3C才7点几A的电流,可能连无轴都带不动

你的智商更他一样高~~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没认真看

觉得可行不 有机会试试啊! 很便宜的 那种电池!

网友C:
现在新款电池 可以做C 数高 而且 也轻的.科技已经发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觉得可行不 有机会试试啊! 很便宜的 那种电池!

给个链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款电池 可以做C 数高 而且 也轻的.科技已经发展了

你说的是 纳米??

价钱怎么样啊!!!

不光要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研究研究

淘宝搜 10AH 就有了 找到那个180G的

网友:
LZ装个飞了试试啊,看发热情况怎么样

网友:
论坛好像有用电动车5C的电芯的吧

网友D:
固定翼可以考虑低C数电池 大容量 低C数 放点电流一样够 不过3C未免太低了点

网友:
你要想一下你电量低的时候放电能达到要求吗?,你以为你飞飞机电池电量始终都是5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可以考虑低C数电池 大容量 低C数 放点电流一样够 不过3C未免太低了点

看了下 要是5C 就好了  可是就是找不到!

网友:
理论可行的 实际 还要慢慢实验  等楼主现行 嘿嘿

网友E:
这款电池容量虚标,放电时压降很大,全油门起飞都有问题。。。
我已经试过了,不需要在测试了
大家再换个思路吧

网友:
如果是有刷,应该可以。外面很多玩具飞机,就可以用类似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电池容量虚标,放电时压降很大,全油门起飞都有问题。。。
我已经试过了,不需要在测试了
大家再换个 ...

哦 PM个连接我看看那电池~

楼主:
没有人试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