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CAT国庆新视频+撞船底朝天,爽歪歪!!!

楼主(2012-10-03):
10月2日去跑船,因为刚换的TURBOJET 150A 船用无刷水冷电调(朋友送的),没敢去大水面跑,各位将就看。。。
配置:fsd3665,kv2100电机;438浆;4s,25c,2600mah;这次把电池位置往前调了,感觉没那么抬头了;跑了几圈感觉速度没比80a的电调快!之后就撞了个底朝天,离岸边不远风动吹回来的!!!

问题来了:1、泡坛子,潜水学习,还是弄不懂电机、电调、电池怎么配备,哪里有相关知识,全面点的 ?
              2、同样的配置,电调从80换到150,速度怎么没什么变化 ?
              3、跑船是太靠近岸边,左侧前后都撞了,整个船飞着就屁股朝天了,心疼啊,还好没漏,怎么修复比较好  ?

上视频:

原帖视频(80a电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051

伤痕累累的船,心疼啊
左后

左前

照片

照片

网友A:
就这速度?  玩具船还比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速度?  玩具船还比你快

是啊, 怎么就上不去啊,玩不明白了,给点意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怎么就上不去啊,玩不明白了,给点意见啊

电装就配错了。  自己算 16000转才能跑高速。 按照这个转速 你电池至少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装就配错了。  自己算 16000转才能跑高速。 按照这个转速 你电池至少用6S

大哥详细点,小弟新手、、、

网友:
场地太少了

网友:
场地不行!

网友:
水域太小。。。

楼主:
大家都说水面小,这与船速关系很大吗,是不是面积大跑起来速度还会提高???

网友:
可怜的场地,

网友B:
兄弟,电池至少上5S,4000毫安时25C放电糸数,你会有惊喜.

网友C:
感觉船飞起来了,建议增加点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电池至少上5S,4000毫安时25C放电糸数,你会有惊喜.

我想直接两块3s,30c ,4000mah  串联,你觉得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船飞起来了,建议增加点重量

怎么加,再弄两块2s的(车用的)装里面配重可否(把电池密封好)???

网友:
我情况跟楼主差不多,等解答。

网友D:
你的螺旋桨入水角有问题吧  为什么后面的水花是那个样子的  速度和我的有刷单发小电船似得

网友E:
这船在小水沟玩,多浪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装就配错了。  自己算 16000转才能跑高速。 按照这个转速 你电池至少用6S

6s?你就等烧电机吧!kv2100的电机,4s电池,空转转速:14.8v * 2100 = 31080转。刚刚好!其实可以换个KV更低一些的电机,把桨径加大一点。加速性会更好。
25C 2600电池,放电电流是:2.6*25= 65A。就这电池,您换200A的电调也没用啊。如果用2600的电池,至少得用50C的(2.6×50=130A)。船模特别吃电。

另外,如果船飘的话,试着调一下尾浆的角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6s?你就等烧电机吧!kv2100的电机,4s电池,空转转速:14.8v * 2100 = 31080转。刚刚好!其实可以换个KV ...

晕,手痒,打错了

网友G:
1/如果等不到這里的高手回答 .... 可以考慮去外國的論壇碰碰運氣 ...
2/150a 電調只是能抵受更大的電流,但功率沒有增加 ... 速度又怎會增快?
3/原子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直接两块3s,30c ,4000mah  串联,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就是2快3S串联的,但是我的电池放电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6s?你就等烧电机吧!kv2100的电机,4s电池,空转转速:14.8v * 2100 = 31080转。刚刚好!其实可以换个KV ...

我就是6S 2100KV,怎么不见少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电池至少上5S,4000毫安时25C放电糸数,你会有惊喜.

恩恩,学习了,5s,4000mah,25c,放电是不是100A啊?
              那我3s,4000mah,30c,放电是不是120A呢?

用到我这船上,肯定5s跑得快,那电压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船在小水沟玩,多浪费!

先试穿,没有救援,试好了去大水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你就等烧电机吧!kv2100的电机,4s电池,空转转速:14.8v * 2100 = 31080转。刚刚好!其实可以换个KV ...

学习了,我还差点太远,要加倍努力

还有,4s,2600mah,25c,  放电65A   ,电机转速:14.8*2100=31080转
    那 3s,4000mah,30c,放电是不是120A呢?电机转速:11.1*2100=23310转

这两块电池用到我船上,肯定4s跑得快,那电压跟 放电,还有转速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2快3S串联的,但是我的电池放电不行

回头我也试试, 等串联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如果等不到這里的高手回答 .... 可以考慮去外國的論壇碰碰運氣 ...
2/150a 電調只是能抵受更大的電流,但 ...

恩恩,可以把玻璃布剪碎掺到环氧树脂里修船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头我也试试, 等串联线呢

还要串联线,我晕死,你看我是怎么
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要串联线,我晕死,你看我是怎么
串联的

你怎么弄的你的帖子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螺旋桨入水角有问题吧  为什么后面的水花是那个样子的  速度和我的有刷单发小电船似得

应该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手痒,打错了

哪错了,我打算明天去试试6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错了,我打算明天去试试6s、、、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3NDAyMzg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快啊,最后船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快啊,最后船怎么了???

我想走到台阶上去控制,我老婆以为船抛锚,吧视频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6S 2100KV,怎么不见少电机呢

一般配船的标准就是空转30000转。

你6s 2100kv当然也可以(也就是大约46000转)。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就意味:
    1. 要么系统无法保持全功率运转。如果你一次只开个几秒钟全速就收油门(比如绕标),4万转也没问题。
    2. 要么用了小桨,驱动效率下降,加速慢。
    2. 要么电池超负荷,没法供应足够的电流
    3. 要么电机超负荷,命不长已 :)

也有不少直线竞速艇是调到4万转以上了。通常那种配置,电机都是调到超负荷工作,基本上跑个几次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还差点太远,要加倍努力

还有,4s,2600mah,25c,  放电65A   ,电机转速:14.8*2100=310 ...

工作电流主要取决于电机的负载大小。电池的C数只决定电池的正常工作电流。如果工作电流超过这个值,对电池就会有损伤。
通常电机的转数和电池的电压成正比(kv*电压)。不过电机的转速(kv值)都是无负载情况下的数据,实际的转数和电流与负载大小和桨的选择有直接关系,得实测一下才知道。
如果不是太大的船,我的办法就是在浴缸里放满水。双手握住船放到水里(一定得用双手,还得使足力气,不然握不住的,整缸的水都被推的猛转,超爽),开足马力,用老鹰树或者钳形表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这样测得的电流通常要超过实际航行的电流。所以照这个电流去配电池和电调一般就都够用了。

对于电机,我的个人经验就是正常行驶一分钟,然后用温度计测测电机温度(或者用手摸摸),如果能勉强忍受电机的温度就不算超负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学习了,5s,4000mah,25c,放电是不是100A啊?
              那我3s,4000mah,30c,放电是不是 ...

电机转速只和电压以及负载有关系(kv值x电压)。电池的C数只决定它的最大可持续工作电流,不代表实际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配船的标准就是空转30000转。

你6s 2100kv当然也可以(也就是大约46000转)。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就 ...

试了就知道了,这玩意还得自己实践,不交学费是不行的,你的意见很宝贵哦

楼主:
又学了不少知识,自己也查了很多,打算去实践下,有了心得给大家分享,多谢各位,请问高手们,配船时是这样的吗:“电池电流 大于电调电流 大于 电机电流”

楼主:
3s,30c,4000mah    两块    并联  和  串联  电池的  额定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3s,30c,4000mah    两块    并联  和  串联  电池的  额定电流分别是多少?

串联 = 6s, 4000mah, 30C = 4 * 30 = 120A
并联 = 3s, 8000mah, 30C = 8 * 30 = 240A

网友:
这里的知识好多呀,学习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电池至少上5S,4000毫安时25C放电糸数,你会有惊喜.

今天3s,30c,4000mah,两块串联,断断续续跑了3分钟,烧了一块电池(一片电芯怀了),另一块完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2快3S串联的,但是我的电池放电不行

今天去试了一下,两块3s串联30c,4000mah,断断续续跑了3分钟,一开盖儿,一块电池冒烟,飞速扔了出去,另一块没问题,电调有点热, 电机温度不是很高,不解、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6s?你就等烧电机吧!kv2100的电机,4s电池,空转转速:14.8v * 2100 = 31080转。刚刚好!其实可以换个KV ...

今天去试了一下,两块3s,30c,4000mah串联,断断续续跑了3分钟,一开盖儿,一块电池冒烟,飞速扔了出去,另一块没问题,电调有点热, 电机温度不是很高,不解、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配船的标准就是空转30000转。

你6s 2100kv当然也可以(也就是大约46000转)。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就 ...

3s,30c,4000mah两块串联,跑了3分钟,一块电池报废了,另一块完好,电调温度有点高, 电机还算正常,是不是电池不行啊,求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试了一下,两块3s串联30c,4000mah,断断续续跑了3分钟,一开盖儿,一块电池冒烟,飞速扔了出去,另 ...

2快电池一定要一样的电压和放电C数,不能混用,这样肯定会烧东西的,我的都是买的新电池一样C数,所以没事,不过有条件最好卖2快6S并联,船身一边一块,这样船才平衡,这船主要是调轴的入水角度就不会跳,角度不能太深,你慢慢摸索吧,调船真的很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2快电池一定要一样的电压和放电C数,不能混用,这样肯定会烧东西的,我的都是买的新电池一样C数,所以没事 ...

入新电池的话,要多少c,多少容量的何时呢,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螺旋桨入水角有问题吧  为什么后面的水花是那个样子的  速度和我的有刷单发小电船似得

入水角是向上还是向下,你看我的怎么调合适???

网友:
蛟龍遇仔!難發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水角是向上还是向下,你看我的怎么调合适???

向上调一点,轴一定要和船底平行,你还是看下实图吧

网友H:
在跳得话电池向前一点,我看你绑电池的地方是放电调的,电池放两边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跳得话电池向前一点,我看你绑电池的地方是放电调的,电池放两边好点

嗯, 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跳得话电池向前一点,我看你绑电池的地方是放电调的,电池放两边好点

不是吧,通常是把包括电池在内地东西尽量的放在靠近重心的地方,以尽量降低船体的转动惯量。

网友I:
你把胶衣撞破没难补啊,只能填上原子灰补平,然后整个船底喷漆,让颜色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把胶衣撞破没难补啊,只能填上原子灰补平,然后整个船底喷漆,让颜色一样。

明天去汽配城修船、、、

网友:
LZ应该玩MONO或者O艇,CAT不是你这么操的,不撞才怪呢!水面小撞船,水面大翻船!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4OTE5ODk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的爽歪歪啊,6s???

网友H:
引用 楼主:
快的爽歪歪啊,6s???

你的船还没调好吗?

网友:
重心靠后了,总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船还没调好吗?

调了轴,今中午去试试,只能用4s,6s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船还没调好吗?

昨天顶着风试的,风太大,今天把水舵弄坏了,新的过两天到,只能换新的了,要不总是摆头(晃,水舵不垂直了),看不出来...

网友J(2012-11-16):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船 配TP 3640L电机 好赢180A 6S 52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F:
6s?你就等烧电机吧!kv2100的电机,4s电池,空转转速:14.8v * 2100 = 31080转。刚刚好!其实可以换个KV ...

6S烧不了。空转满油坏的几率大点
在水里跑,有阻力坏不了的。  实际转速是不会超标的

网友:
好贴,受益匪浅。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和你一模一样的船 配TP 3640L电机 好赢180A 6S 5200毫安

朋友,你的水冷最好是先过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朋友,你的水冷最好是先过电调

谢了
我改过来

网友:
这是我见过速度最慢的 CAT.......

网友:
我的单发都可以破百····

网友(2013-01-01):
船慢了 看我的

网友:
重心太前

网友(2013-05-14):
还要调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