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新版舵机在MCPX上的测试,顺便DIY了个TDR尾垂

楼主(2012-10-03):
早就买了,一直没时间装上,用的是Bolt的碳纤机身,MH机身也是一样的。
早前收了个Mcpx的接受板,大家可以看看

板子上写的是V1.1,但从电路上看明显是Mcpx V2版本的,卖家简称内部人事刷了V1.5的版本,只是印制有错。从飞行表现来看,和Mcpx V1还是有些区别,比如油门有点延迟,更加平稳。只要飞行无问题,自己用的话也不在乎究竟是什么版本了。

这是一个FBL100的新版舵机,其优点就是可以更换碳板,其实我的mcpx舵机是电刷断了,晕

制作工艺相当好

看下三种Mcpx舵机的对比,原厂(左一),FBL100新版舵机(中),ORIGIN舵机(右一)

重量对比,Mcpx原厂与ORIGIN的都是1.9g,而FBL100有2.3g,重量稍微大了点。

注意,安装的时候,需要把黄框的地方稍微锉掉一点,否则无法安装上,好像Bolt出新版兼容的部件了。

反装也没问题

再看一个三个舵机一致性的视频

综上:Mcpx原厂舵机噪声最小,FBL100舵机静止时几乎无声音,ORIGIN声音较尖(由于为测试版,据厂家说成本版也无尖锐,而且频率更低,更省电,很静音)。从重量上看,FBL100新版舵机略大。一致性上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测试互换没有任何问题。从维护的价格和方便性上来看,FBL100有很大优势,考虑重量和性价比的话选ORIGIN。

上次做了个TDR的脚架,非常满意,这次在DIY个尾垂翼,其实难度并不大,主要是有点费时间,现在结婚生娃娃了,不像以前时间多,搞通宵都觉得很爽,现在觉得很累。

左边的是iheli的成品,当然也是本次的模子。由于iheli的安装方法和原厂类似,摔了会脱落,丢了很不划不来,于是打算做个。
成品就是右边的,稍微加长了点点,在顶部修剪时过了点头,差了点TDR的韵味,不过无所谓了,有时间重新搞个就行了。
方法还是很简单,在转角处打孔,外部用剪刀剪外形,内部用钻头做轮廓,再用锉刀修吧,搞得快,半小时可以搞定。羡慕有数控机床的人,那是分分钟的事。
固定采用早期4#3B的尾垂固定件,当然由于固定是方孔,尾杆是圆形,而且尺寸不合适,刚好买了个MCPX改D06尾的直插件,这就好办了。

做好就是这样子

试飞了几把,效果还不错,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且比较美观。

另外也请教下,如果采用3mm尾管,我还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固定尾垂?采用什么尾马达座?我还是觉得Bolt的3mm尾马达座和尾垂固定方式不太靠谱。

网友:
第一次看到人把这个舵真正方在飞机上面

网友A:
很漂亮啊,看到这个,再看看自己改的mini cp,真是惭愧

网友:
效果貌似还不错啊

网友:
小直线舵机,看着真精致

网友:
内容忙着生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啊,看到这个,再看看自己改的mini cp,真是惭愧

改垃圾,也是一种路线。我的和这位比也是看起来天上地下。好飞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垃圾,也是一种路线。我的和这位比也是看起来天上地下。好飞就行

你的fbl100飞的怎么样?有入新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