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能否用这款汽油机?

楼主(2012-10-03):
发动机类型:二冲程汽油机,风冷
排量(cc):9.07cc
缸径×行程(mm):23.35 x21.2
化油器:NGH泵膜
最大输出功率:0.8HP@15000RPM
转速范围:2600 -15000RPM
点火方式:电子自动点火
火花塞类型:1 / 4× 32 Rcexl
点火电源:4.8V
润滑油:2冲程润滑油
磨合期燃油润滑油比例:25:1(4%)
一般使用燃料:30:1(3%)
螺旋桨:10*6-12*6(两叶桨)
重量:425克(不含点火器)
545克(含点火器)

原配 OS37
参数:
排气量:0.37 cu in (6.07 cc)
缸径:0.806 in (20.5 mm)
行程:0.725 in (18.4 mm)
转速范围:2,000-21,000rpm
马力: 1.4ps / 18,000 rpm
重量:10.3 oz (293 g

网友:
汽油机?航拍吗? NX4不适合航拍。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动力不足。

网友:
應該不好搞,一個是37級 一個是50級 位置都差很多哦.

网友:
重了,马力小太多了。

网友:
别的都是虚的,看两个关键属性就行:
545g vs 293g
0.8马力 vs 1.4马力
怎么选择楼主应该很清楚了吧.

网友:
7楼说的极是

网友:
不好用,飞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