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续航时间

楼主(2012-10-03):
想增加续航的同学还是用大桨,降低螺距吧,降低电压。竟能提升一倍的续航时间,有意思

网友A:
我也曾想过,过度使用大容量电池会功半事倍,合理使用大容量电池能差不多成倍增加续航时间,最好使用低KV值的电机配大桨,这样的配置大多数效率都很高。合理控制油门,大多数电机在40-80%的动力下效率会稍高些,因此,巡航时尽量把油门控制在40-80%左右。或者使用有强大升力的翼型,减轻电机的负担,提高续航能力,合理使用飞机的滑翔能力,以节省电量。
以上只是个人想法,如有不对楼下纠正,大家讨论下。

网友B:
新手问一下,螺距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问一下,螺距是什么?
螺母在螺杆上转一圈,所移动的距离。也就是螺丝上二牙尖尖之间的距离,在桨上反应的是桨面的倾斜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