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推力问题 谁能给推荐一款

楼主(2012-10-03):
同样的一款标的推力差别好大,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想入一个,最好连涵道加电调不要超过1千的, 6S或以下的,推力能有多少,不想太重的,谁用过的给个建议,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同样70的涵道,有用6S的有用4S的,同一家标的两种推力就有差别。好像是电压越高推力越大,电流越小?还有金属的好像卖配件的比较少,都是卖整个涵道,不卖风扇的。谁能给科普一下。
为什么没有老手给普及一下涵道知识呢。

网友A:
新手的路过 不过我好像看到过 关于这方面的公式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潜水吧
潜了一下,还是一头雾水,没有太详细比较系统的说法。

楼主:
关于同直径的涵道,不同KV下的电压和电流关系, 比较理想的品牌,首飞的机型,与桨机的区别,安装测试的注意事项,配套设备的选择等等,有经验的来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关于涵道的选择问题,有人说是大的重,重的速度快,结果就是大的涵道飞的快不适合新手。好多关于测试的视频和贴子多数是全金属的。比如90的,这个设备本很就很重,涵道约450+克加电调100A+ ,这样如果整机翼展不大可能真的会很快啊。

网友C:
涵道就要像真